绕线机剪线剪刀机构,同行的请进

楼主(2013-05-01):
现在公司在开发卧式内绕机,其余问题基本解决,唯独剪刀这块不知如何下手,具体如下:AC可视作铜线(8根线径各1.0mm),被气缸B拉住形成折线ABC,现需设计一套剪刀,在下图所示空间内剪断AB断铜线,大家有什么好方法,探讨探讨!
ps:A、B、C三 个端点可视作固定,请大侠赐教!

网友A:
紧贴B沿装个剪线钳装置不行?大部分剪线都是对挤吧。

网友B:
没人来分享下经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紧贴B沿装个剪线钳装置不行?大部分剪线都是对挤吧。

大侠能不能具体点,我是想用两个气缸对顶的!

网友(点评):
你自己搜搜剪线钳结构就知道了。设备应用中,一端固定,另一端用一个往复或者回转机构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人来分享下经验吗

看来大家比较忙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大家比较忙啊

我看我公司的是在气缸上装了类似刀具的东西    一顶就断了  我是新手哈~!!

网友D:
气爪气缸,装个两刀,应该可以。新手。一起坐等高手

网友E:
我做了几种,算是同行,基本是用气剪,或是1个气缸顶上错位剪断,还有别的要求的,比如可以夹紧,又可以切断的,用上丝杆带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做了几种,算是同行,基本是用气剪,或是1个气缸顶上错位剪断,还有别的要求的,比如可以夹紧,又可以切断 ...

是要夹紧同时剪断的,大侠能否给个简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爪气缸,装个两刀,应该可以。新手。一起坐等高手

气爪气缸没空间安装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我公司的是在气缸上装了类似刀具的东西    一顶就断了  我是新手哈~!!

能否上传个图片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否上传个图片啊

我在的部门手机都不让带 ,拍照更没戏了~!!我们现在是做的苹果的~!!带自动顺线的~!!

网友E:
也不是同时,是先夹再切。相应尺寸与线材大小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的部门手机都不让带 ,拍照更没戏了~!!我们现在是做的苹果的~!!带自动顺线的~!!

哦,同样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不是同时,是先夹再切。相应尺寸与线材大小相关

谢谢分享,另外大侠用丝杆带夹具的方案是作何考虑的呢,怎么不用气缸?

网友:
我厂做的有无线头线机,有性趣可以聊聊,418829965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正在试验中,有好消息告诉大家!

网友(2014-05-11):
先夹紧定位,再剪断,不知安装空间够不够

网友:
我们公司都是用的成品剪刀

网友:
是不是一端固定  另一端用气缸挤压就成了

网友(2017-10-27):
三针并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