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 装配,怎样知道完全约束了呢?

楼主(2013-05-02):
  习惯了solidworks的装配,刚学catia     它装配时怎样知道完全约束了呢??      求大神~~~~~~~

网友:
拖动一下就知道了,时时点击更新

网友(2013-07-17):
经常点击更新,不想proe提示完全约束什么的,相当不方便

网友(2013-09-10):
爆炸开来再更新看看是不是哪个零件没有约束好

网友:
就是啊,proe很方便啊,catia感觉在这方面有欠缺,但是catia出工程图比较好一些

网友(2013-12-25):
一般情况下三个约束就能行,个人经验,可以炸开然后刷新

网友(2015-01-14):
将装配好的模型做成爆炸体,然后点击刷新,可以恢复原来样子说明完全约束,,不可以说明没有完全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