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零件加工:年产值2500万,年耗电量(电力消耗)大概多少?

楼主(2013-05-02):
请问以加工中心、数控车床为主进行精密零件加工的企业,年产值2500万,年耗电量(电力消耗)大概多少?

网友:
耗电量 跟产值有什么关系。。

网友A:
有没有热处理或电镀等大耗电量的设备
估算的话简单的机床额定功率相加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热处理或电镀等大耗电量的设备
估算的话简单的机床额定功率相加即可

就这样?  各种产品的产值不一样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这样?  各种产品的产值不一样的吧?

折成工时,和产品没有一毛钱关系

网友:
精密机械加工的话,尤其是加工中心和数控车的电费这个应该不算大头的,还有要看你的零件的利润大不大,利润大的化这个卖卖铝屑就够日常开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折成工时,和产品没有一毛钱关系

请教怎样拆成工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