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子机输面部分若采用双绞龙输面,输送量怎么计算?

楼主(2013-05-02):
包子机输面部分若采用双绞龙输面,输送量怎么计算啊???  希望知道的前辈多多指点一下啊。。。

网友A:
你可以参照螺旋输送机的设计。

网友B:
包子机是做肉包子的吗

网友C:
求图求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参照螺旋输送机的设计。

恩,可是螺旋输送机一般只有一个绞龙。两个绞龙的就不知道该怎么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包子机是做肉包子的吗

肉的,素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图求真相

百度图片里有。。

网友(2014-09-02):
引用 楼主:
百度图片里有。。

我也在琢磨这个问题

网友(2019-07-29):
引用 楼主:
恩,可是螺旋输送机一般只有一个绞龙。两个绞龙的就不知道该怎么算了。。。

lz是什么应用,单绞龙有何缺点,为何要改双绞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