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钻升降结构的原理、齿轮齿条配合,我不是很懂。

楼主(2013-05-02):
如图,台钻升降,摇动摇杆即可上下移动,有负载也很省力,求大神告诉我里面是齿条齿轮是怎么配合的

台钻升降

台钻升降

网友:
在传动件应该有个锥齿轮。

网友A:
很明显是涡轮蜗杆,涡轮再带动同轴齿轮传递到齿条上。否则哪儿来的自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是涡轮蜗杆,涡轮再带动同轴齿轮传递到齿条上。否则哪儿来的自锁

能在具体一点吗?涡轮蜗杆我都不是很懂,有什么资料可以推荐吗

网友(点评):
....这还不具体。蜗轮蜗杆传动。随便找个手册查下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上说得没错应该是蜗杆涡轮

网友:
有具体的装配图吗

网友(2014-11-03):
能不能画个简单的装配图啊

网友:
我想你是理解不了那个中间传动方向的改变吧!

网友B:
大概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就是这个原理

知道的,CAD画个简图,大家都能看得懂。你这么随便的画画,不明白的还是不明白。

网友:
是这样的结构:

    蜗杆轴水平(与手柄的轴平行),蜗轮的轴也是水平,垂直于蜗杆轴,将齿轮固定连接于蜗轮轴

上,齿轮和齿条配合。

这样满足了自锁,不至于工作台随意的落下发生事故;又利用手柄带动蜗杆,蜗杆驱动蜗轮,蜗轮
轴转动的同时带动齿轮沿齿条上下移动。

蜗轮蜗杆驱动,蜗轮和齿轮固定在同一个轴上

网友C(2015-09-18):
@very0717  说的可是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ery0717  说的可是这样?

通假字大王,拉出去打,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假字大王,拉出去打,哈哈。

士可杀不可辱,宁愿枪毙十分钟

网友(2016-04-17):
学习了,谢大虾们。

网友(2017-04-11):
引用 网友B:
大概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
这个好象是买的标准件。

网友:
蜗轮蜗杆

网友:
利用了蜗轮蜗杆的反向自锁

网友(2021-11-02):
精品老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