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来看看这个怎么弄?

楼主(2013-05-02):
各位来看看这个,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
  如图效果就可以的话 AUTO cad应该很简单

网友(点评):
前辈,怎么弄的???教子弟一下

楼主:
怎么就没人回应一下了,都没有具体步骤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就没人回应一下了,都没有具体步骤

1,画好心形(多段线)
2,偏移图形(成两个同心的心形)
3,相同数目地定数等分两个心形
4,连接两心形等分的节点即可(连接前对象捕捉设置——只留节点前面的勾)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画好心形(多段线)
2,偏移图形(成两个同心的心形)
3,相同数目地定数等分两个心形

大神啊!!!
顶礼膜拜!!!
长见识了。。。

网友:
大神 具体不太清楚怎么操作 去软件里试试

网友:
sw貌似也可以,不过要对实体进行的阵列选项多,草图里面,只有常规的选项。

网友(2013-06-24):
高手就在论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