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AD2004中如何将单行文字炸成线条的。

楼主(2013-05-02):
求教:CAD2004中如何将单行文字炸成线条的,因为有的客户没有相关的字体库,导致与打开文档后,会出现乱码的情况。

网友:
你自己换成他们有的字体不就行了

网友:
如果是用精简版的CAD,很多字体没有,不妨发一个字体软件包给客户。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或者转换成PDF格式了,也不存在字体变化。

网友:
下载个插件“燕秀工具箱”然后就可以随意的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