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谁看到过带轮传动的自行车? |

楼主(2013-05-02):
引用 网友A:
带传动不会打滑吗?

安装好 是不会打滑的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当自行车爬坡或者负重很大的时候带轮不会打滑吗?

网友:
带传动不耐脏,容易破损!一般我们自行车都是大轮带小轮,在传动的过程中小同步带轮啮合的齿比较少,如果没有张进就会跳齿,

网友:
有想法了!不过这要看同步带用什么材料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安装好 是不会打滑的

嗯 保证两个带轮位置度  当然负载很大的话 除非同步带断裂。。
   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