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mm厚的铁板上能打螺纹孔吗?

楼主(2013-05-02):
在2mm厚的铁板上能打螺纹孔吗?想在铁板上固定东西,但不知道能不能行,能行的话应该攻多大的螺纹呢?多谢

网友:
看你固定什么东西,固定一些电路板,风扇等完全没有问题,M4也可以。

网友:
可以吧,一般的控制柜上电器板啥的固定就是在板攻的螺纹,具体也要看你要固定件的大小,重量,受力了。仅供参考

网友:
如果尺寸允许,建议装上压铆螺母。还有选择板金螺钉作紧固件。

网友:
这么说吧,至少有3个螺纹距。你自己算一下。记得倒角要减去一些。当然,受力不能太大,大的话就翻边攻丝。

网友:
可以的  我们经常在2mm的铝板上做m3的螺纹固定电路板   2mm铁可以  只要东西不大   也可以看看热熔钻  它能把你的板材弄厚实点

网友A:
在展会上看见这样做过
在一个2mm的方管上,用一种不带刀刃的钻头打一个孔(螺纹底孔),热挤压形成的,所以两面都有些翻边,朝出口的翻边比较长,这样你在攻丝的肉厚就大了。螺纹长度就多了。
拿了个实样,上面攻的是M8螺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展会上看见这样做过
在一个2mm的方管上,用一种不带刀刃的钻头打一个孔(螺纹底孔),热挤压形成的,所以 ...

没那么高的要求,我就是在一个2mm厚的铁板上向固定一个小护板,能不能打M4的螺纹孔呢?

网友(点评):
M4的螺距0.7, 2mm厚度,3牙,背面有空间的话,在用螺帽吊下。

网友:
装压铆件最好,PEM钉或仿PEM钉

网友:
可以使用热钻钻孔后再攻丝

楼主:
做个压线板,维修的时候还要拆下来,多以就想直接打个螺纹孔,2MM厚的板子应该没问题吧,不用承受很大的力

网友:
冲预孔——翻炮孔(尺寸为螺纹底孔)——攻丝(螺纹旋合不要少于3牙;因为试验证明:螺纹旋合前3牙受力达80%,8牙以后就基本不受力啦)

网友:
2mm厚的板材最好先冲压拉伸5mm左右高度,再攻丝!

网友:
可以。。我用1.2的板还攻过,

网友:
主要看螺距了。。。

网友:
缺少条件,一般电气底板都是2MM厚的!

网友:
可以攻细牙的啊

网友:
学习了,好多办法。

网友:
可以,我见过1.5个后的,打M3的螺纹孔

网友:
一般的翻边攻丝就差不多了。

网友:
现在各家铁板2mm厚的,实际尺寸也就有1.7~1.8吧,看你要安装的东西是在铁板上面、下面?还是立着用。要是非得攻M4,也可以,也就2扣……

网友:
攻M4的普通螺纹,紧固扭矩4Nm,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小东西可以,钣金上好多

网友:
打M4的螺纹孔

网友:
当然能了,M3比较合适

网友:
可以的  M4

网友(2017-07-20):
可以翻边攻丝,或者你的螺纹直径不大在M3以下可以直接打孔公司  不建议挂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