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切边上做倒角,模具可以做到么?

楼主(2013-05-02):
钣金切边上做倒角,模具可以做到么?这个做法的好处是什么?缺点是什么?比原先落料会大几倍?
级进模上做切边,会比直接落料废料么?
求高人解答下

网友:
可以倒角,比较复杂,调模具也费点事。
大几倍?这个问题不懂
切边还是落料,要考虑比如毛刺方向,棱边要求等

网友(点评):
就是一个矩形上落料,级进模上做倒角,牵料的地方有没有办法做倒角,材料为一般的Q235材料

网友(点评):
有的会把带料的部分先挤一个倒角,再剪断。好像是个小复合,也可以考虑。

网友(点评):
如果是棘轮呢?板厚4个,感觉没地方牵料。

网友:
具体的倒角做不到,在冲压模上,一般都有压毛边的工序,就是在毛刺方向压个倒角!对其它结构没什么影响!倒角大小不能确定,一般就是去除毛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