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齿轮如何画?

楼主(2013-05-02):
这样的齿轮如何画?知道的朋友们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A:
caxa自带绘制齿轮程序,呵呵

网友B:
这个是软件自动生成的。

也可以先画出一个标准齿形,然后做圆周按角度做圆形阵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软件自动生成的。

也可以先画出一个标准齿形,然后做圆周按角度做圆形阵列

什么软件,可以说说吗?还有就是如何手动画?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什么软件,可以说说吗?还有就是如何手动画?谢谢?

能说说具体步骤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xa自带绘制齿轮程序,呵呵

在CAD里如何画呢?谢谢!

网友C:
CAD里就找个外挂插件,CAXA在高级绘图区,不过明智的做法就是看书,了解渐开线直齿圆柱齿轮是个神马东西,然后计算这个渐开线上各节点的位置,手工画一个,知道怎么回事,再使用插件快速绘图为宜。截图是在CAXA2011

网友:
你这是变位齿轮,m6,z14,系数0.237.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D里就找个外挂插件,CAXA在高级绘图区,不过明智的做法就是看书,了解渐开线直齿圆柱齿轮是个神马东西,然 ...

谢谢!我下载看看!

网友:
楼主是不是想画出该齿轮的三维实体图?

网友:
机器自动生成的就不说了,手动的就是功夫活,不过一般机械制图中不全部画出轮齿,只画一个齿,齿顶圆分度圆其他用圆画出。可以查手册或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