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键槽对称度的检查方法?

楼主(2013-05-02):
谁知道孔键槽对称度的检查方法和工具?

网友:
对称度谁知道孔键槽

网友:
用高精度水平仪 放在两个平面上可见分晓(用同样高的垫块 垫在键槽内 使水平仪不碰到孔壁为佳)

网友:
分度头夹持基准,在一面打表拉平归零后,旋转180°,打表差值即为不对称度。

网友:
用通止规吧

网友:
如果这个对称度是以孔的轴线为基准的话,外圆和孔的同轴度很好可以考虑五楼的检测方法,如果同轴度不好,就要想办法找到孔的轴线做基准,可以考虑芯轴、涨套、孔大的话三爪可以行,再上分度头。再不行就三坐标吧很简单。

网友(2019-08-03):
上三次元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