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钻钻孔不圆,内壁质量不好,如何解决?请教

楼主(2013-05-02):
用台钻在铝型材上钻孔 ,钻头是新的,孔径是6.5和12.5的,但是钻出的孔不圆,内壁质量不好问题,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
用的台钻是个杂牌子,感觉主轴跳动大,但是,不知其他的品牌是否也是这样??

网友:
钻头没磨正确,肯定不好加工的

网友:
排除台钻的问题就是钻头的问题,铝型材强度和硬度较低、熔点也低,新买的钻头会形成刀瘤,切屑不易排出影响孔壁质量,应修磨钻头,增大顶角。

网友A:
基本上不是台钻的原因   是钻头没磨好 钻铝和铜  钻头前应该磨成如图的形状

网友:
钻夹头也是新的吗?钻夹头的锥柄上有无碰伤?钻头两边刀口磨的角度不对称。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下

网友B:
新人顶贴;俏俏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人顶贴;俏俏路过

同志还是莫灌水的,回复点有意义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一会儿去试试。

楼主:
有改进,但是还是不理想。

换个台钻会不会好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不是台钻的原因   是钻头没磨好 钻铝和铜  钻头前应该磨成如图的形状

可以把图画的更形象一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图画的更形象一点吗?

这个是经验问题了 你让我画得更详细 我也没办法画了 我是半路出家的   如果很薄的材料就更得磨好 厚的还行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D:
磨群钻吧,新钻头不是118度的吗,先整体磨到160度,然后顶角两边磨一下到100度,起定位作用,小钻头不好磨,详细的找百度

网友:
钻头的占大部分原因    孔不圆和孔壁不光滑那是钻头磨的不行,  如同大侠说的 铝硬度低  熔点低 好好磨磨钻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磨群钻吧,新钻头不是118度的吗,先整体磨到160度,然后顶角两边磨一下到100度,起定位作用,小钻头不好磨, ...

很那刃磨呀,普通的砂轮能行吗

网友:
磨群钻较难。用圆锉刀修整下。

网友E:
磨群钻较难。用圆锉刀修整修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磨群钻较难。用圆锉刀修整修整好了。

好的,谢谢。 我试试看吧

网友:
工件没固定好吧

网友:
应该是钻头刃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