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41 G42问题,哪位高手帮帮忙,急

楼主(2013-05-02):
下面的图是我用电脑编程的,铣刀8的,铣16的孔,深度是-3,请问我刀补D4里面应该写多少,如果铣出来的孔比实际16的孔小10丝,我应该怎么改刀补?哪位大哥帮帮忙,很急

楼主:
做的第一个产品我防止它报废 我刀补D应该怎么设置啊

网友A:
刀具半径补偿值就是刀具半径值,把刀具中心的位置偏置,需要沿着加工轨迹向左偏就是G41,向右就是G42。如果防止报废,可以设比刀具半径略大的值,测量后再缩小相应的值,直到符合公差要求

网友:
你要明白机床的补偿原理
如果铣内孔 可先把半径补偿值适当加大

网友(2013-07-02):
道具半径给4,如果洗出来小10丝,刀具半径减去5丝即可

网友:
第一 加刀具补偿请在Z+时候加,你在Z-3加你这样很危险 。看你程序是UG编的 ,编的时候别去用刀补,编完后手动自己加G41  ,你那孔如果小10丝,那就再补偿-0.1(半径为-0.05,看机床读直径还是半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刀具半径补偿值就是刀具半径值,把刀具中心的位置偏置,需要沿着加工轨迹向左偏就是G41,向右就是G42。如果 ...

是的   我们这儿也是这样   先给大值    多退少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