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ZL50装载机的规定标准的参数是多少?请教

楼主(2013-05-02):
各位前辈能否请教一下,当前ZL50的规定标准的参数是多少?如额定斗容量,额定载荷之类的。万分感激!

网友(2020-02-17):
额定斗容:      3file:///C:/Users/席世林/AppData/Local/Temp/ksohtml5876/wps1.png
额定载重量:     5000 kg
整机质量:       16500 kg
发动机功率:      155 kW
发动机额定转速:  2200 rpm
发动机最大扭矩:  782 Nm
变矩系数:        4.07
变速箱一档速比:  2.155
驱动桥主减速器速比:5.286
轮边减速比:      4.4
轮距:          2250file:///C:/Users/席世林/AppData/Local/Temp/ksohtml5876/wps2.png
轴距:          3050file:///C:/Users/席世林/AppData/Local/Temp/ksohtml5876/wps3.png
轮胎规格:      23.5-25-16PR
最大卸载高度:  2965file:///C:/Users/席世林/AppData/Local/Temp/ksohtml5876/wps4.png
最小卸载距离:  1100file:///C:/Users/席世林/AppData/Local/Temp/ksohtml5876/wps5.png
车架铰接中心距后桥中心1565 mm

网友A(2020-11-12):
引用 网友B:
额定斗容:      3额定载重量:     5000 kg整机质量:       16500 kg发动机功率:      155 kW发动机 ...

斗容到底多少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斗容到底多少呢?

斗容3-3.5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斗容3-3.5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