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caxa的图转成cad的图,求助

楼主(2013-05-02):
我有CAXA画的图,哪位高手能帮忙转成CAD的图,我之前的caxa软件不好使了,不会转换,哪位高手帮忙,急用!谢谢

网友:
没有文件吗

网友:
直接另存为即可

网友A:
在主菜单栏单击文件,然后选择另存文件,出现一个对话框,在保存类型选项选择DWG格式的文件保存,然后再打开新保存的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主菜单栏单击文件,然后选择另存文件,出现一个对话框,在保存类型选项选择DWG格式的文件保存,然后再打开 ...

DWG格式尽量为低版本的(或你正在使用的CAD版本),否则在CAD中可能打不开。

网友:
另存为DWG格式就行

网友:
没用过CAXA

网友:
4、6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