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设计一个夹具,因为零件比较特殊,所以陷入困境

楼主(2013-05-02):
最近在设计一个夹具,因为零件比较特殊。在设计的时候有需要一个回转运功,因为要分度,而且还要自锁,我就采用了齿轮和蜗杆涡轮来分度。而且还有一个移动,我就采用差动螺旋传动。因为经常听师傅们说夹具要尽量简单啊!感觉好复杂,好纠结。

网友:
试下用分割器来设计。不过度数不能改变。

网友A:
上图片见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片见识下

就是刀盘突出部分的八个孔。八个孔的轴线与端面是平行的,在两个圆周上

网友(点评):
这不是旋风铣的刀盘嘛

网友B:
不知此物难在何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此物难在何处?

不是难得问题!主要是感觉结构较复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难得问题!主要是感觉结构较复杂了

分度通过工装实现,移动通过机床实现,?

楼主:
移动也想通过夹具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移动也想通过夹具实现!

那你就想想普车刀台和中溜板的机构原理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想想普车刀台和中溜板的机构原理如何?

想了,就是螺杆转动,螺母移动啊!但是感觉夹具结构多复杂的。能不能有简单点的夹具思路了

网友:
里面那个孔距离这么短 是怎么样加工的啊

网友C:
你是什么设备上加工那八个孔?钻床?

网友:
可以按照冲子成形器的结构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什么设备上加工那八个孔?钻床?

立式钻床

网友:
引用 楼主:
立式钻床

那就是一个钻模;
做好分度定位,两个钻套;不要想得太过复杂。
你也可以查一下《机床夹具设计》之类的手册,那里面相类似的结构很多。

网友:
如果是大批量可以捉一个两孔钻,就是做一个齿轮传动机构和俩钻杆,同时加工倆孔。

网友D:
买个方箱,自己做也行。在方箱一面水平和竖直方向贴上方条,螺丝固定,大小正好和你盘中间十字一样大。
十字中间是套,大小和你盘中心孔一样大,套中间螺纹,把产品直接固定上去,中间用螺丝紧上。
十字方条中间是孔,让你对钻头的,和产品孔位置大小一样。
如果套在方箱中间,方箱准的化,只要弄两靠边,翻着方箱打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此物难在何处?

初入,经验不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方箱,自己做也行。在方箱一面水平和竖直方向贴上方条,螺丝固定,大小正好和你盘中间十字一样大。
十 ...

谢谢你!方法多好的。不过因为零件还是有点重了,大概有4公斤了,翻转方箱是不是有点累了,而且生产批量还有点大,上头一再要求不能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啊!麻烦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方法多好的。不过因为零件还是有点重了,大概有4公斤了,翻转方箱是不是有点累了,而且生产批量还 ...

哦,那就减少方箱重量,
那就做个简易方箱,长方体式简易方箱,三块板组成,其中一块正方形,边长a,a比你盘直径大一点点。
另两块长方形一边长a,另一边就长b,b为a的一半,三块板厚10。在两块板中间都打个孔,偷点料,别太大,面积别超过一半。
正方形板中间就不要打孔了,边上可以偷点料,减轻重量。
然后将三块板按照C字形延长为a的边焊上,两块长方形板中间用管子或啥棒子焊上加强筋。
然后把至少五面磨角尺,正方形那面边长连接的都磨成正方体。
然后简易方箱就ok了,重量比较轻,加上产品基本在10Kg以内。人可以翻动了。

网友(点评):
当然最简单的是搞块厚12的板,边长a,六面角尺,直接当方箱用,可以直接翻。但注意要在他正方形面的背面有固定一个大垂直面让他靠和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那就减少方箱重量,
那就做个简易方箱,长方体式简易方箱,三块板组成,其中一块正方形,边长a,a比 ...

非常感谢!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那就减少方箱重量,
那就做个简易方箱,长方体式简易方箱,三块板组成,其中一块正方形,边长a,a比 ...

谢谢你!但我还有个疑问,方箱的正前面是安装工件的(悬空的),整体结构就相当于一个悬臂梁,因为方箱比较轻,在钻削加工时存在一个比较大进给抗力会使方箱翻转了!方箱太轻了是不是就不太稳定了。(方箱重力和进给抗力绕方箱前端面的力矩无法平衡)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但我还有个疑问,方箱的正前面是安装工件的(悬空的),整体结构就相当于一个悬臂梁,因为方箱比 ...

不会,简易方箱固定时,压板一个压在下底板,一个压板压载正方形平板正上面(或者左右两个压板更好),所以不会翻了。

网友:
做这样的零件很难吗?

网友:
一个简单的钻1模就行J,没必要那么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简易方箱固定时,压板一个压在下底板,一个压板压载正方形平板正上面(或者左右两个压板更好),所 ...

谢谢!不好意思!经验不足哈

网友(点评):
细节方面需要实际试试,第一次都是很痛苦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不好意思!经验不足哈!

是的!再次感谢

网友(2014-02-17):
批量大的话考虑17楼的方法,分度装置可参考车床刀台定位的方式,效率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