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控钻孔设备问题,求助

楼主(2013-05-02):
      刚接触法因ADM2532型数控角钢高速钻孔设备,对于加工什么规格材质的材料,怎样正确调整参数,进给量和线速值是正比吗?请各位高手帮帮小弟,感激不尽!
    (注:气压、油压、都稳定,此设备为雾化冷却)

网友:
?  没见过这种设备  没有理解为什么将主轴转速分成线速度和直径
楼主还是发张设备照片给大家看看吧

网友:
哥之前就在这家公司上班 搞电气设计 就几个参数要设 一个是每转进给量,一个转速 ,这个要根据你选的钻头种类和加工的材质来确定,其他的参数主要是设定端距,和准距的,具体的每转进给量,转速你可以参照机械加工工艺手册和你所选的钻头的使用说明,老外的高速钻一般都有个表,一般设计转速是80~12m/min 进给量0.05-0.4mm/r 这个量在计算时没有比例关系,设备是plc控制的 不像数控系统一样自己带计算关系的

网友:
这个设备在设计时我印象中转速设计大概在3000转每分左右

楼主:
zhuhaifengone 原来哥是高人啊,那请教该怎样设转速呢?是线速值吗?我用的是山特维克刀片,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