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液的正确配比,请教

楼主(2013-05-02):
求教:我用的是长城牌M2011切削液,用于法因数控钻孔设备,这个牌子的切削液好吗?根据加工现状,我自行的配比是100/3,请高手指点,这样正确吗?

网友:
差不多了应该,一般20比1够用了,当然不锈钢浓度高点,不过你这3比20应该也够了

网友:
我们厂里切削液浓度为5~8%。
说是低了机器会生锈!各位给个说法?

网友:
应该要视加工参数而定的,还有跟材料也有关系

网友:
1:8

网友:
我们单位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