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2007里多个文本的高度如何高效修改?

楼主(2013-05-02):
一个文件里有很多文本,逐个修改高度效率太低了。有没有高效的办法?
用高度高的匹配高度低的,结果低的更低。见鬼了。
声明:同种字体。
谢谢!

网友:
选中这些文本,将这些文本定义为同一种特性,然后在文本特性调节里面设置合适的高度,这个新的设置会应用到所有使用该特性的文本上面。

网友A:
尺寸的话,可以改一个,然后用格式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的话,可以改一个,然后用格式刷。

以大刷小小更小,以小刷大大更大。困惑的很。最终全选放缩,看起来颇得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