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是铣螺纹的吗?

楼主(2013-05-02):
T1
M6
G0G90G54X0Y0
G43H1Z50.M3S600
G81Z-30.R1.F150
G80M5
G91G30Z0
T2
M6
G0G90G54X0Y0
M3S600
G43H2Z30.
Z2.
G1X5.F200
G2I-5Z-1.5F20
G91Z-1.5
Z-1.5
Z-1.5
Z-1.5
Z-1.5
Z-1.5
Z-1.5
Z-1.5
Z-1.5
Z-1.5
Z-1.5
G0X0Y0
Z50.
M5
M30
T

网友A:
为什么不用G02I-5K-1.5Z-18呢

G0G90G54X0Y0
M3S600
G43H2Z30.
Z2.
G1X5.F200
G02I-5K-1.5Z-18.F200.
G0X0Y0
Z50.
M5
M30

网友:
每运动一个整园的同时Z轴向下一个螺距 所以只能是G91Z-1.5  不过楼主的程序有点麻烦 如果更长一点的螺纹呢?难道要编N个Z-1.5?建议楼主学一下宏

网友:
加入子程序,程序会简洁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G02I-5K-1.5Z-18呢

G0G90G54X0Y0

K-1.5-18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IJK对应XYZ,k就是螺距,Z-18Z螺纹深度

网友:
用副程序要简洁很多。k没试过。

网友:
这个程序一般是作为铣螺纹的程序,不过程序可以优化的更好点。
1、增加刀具半径补偿指令。
2、重复的程序段可以用结合宏程序段使用。

网友:
对了f20是怎么来的!~转速乘以螺距吗!~!

网友(点评):
与螺距无关,只是简单的铣削进给量

网友:
直接电脑编多好 就是程序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