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显示问题

楼主(2013-05-03):
solidworks2012出工程图是直径符号φ不显示,而只显示英文如图显示,请高人指点

网友:
程序有的时候打开太多,会紊乱,关闭后重启,不要急切,让电脑慢慢来,我的有时候也是这样

网友:
有可能是该图纸被高版本的软件打开过,然后存为低版本,再用低版本打开时就会乱码

网友:
這圖怎看起來這麼眼熟~是否為封口機之圖面~

网友:
把模型发上来我看看,从来没遇到过!

网友A:
楼主是不是也存在一个问题: 标注螺纹时 在前面 输入“2-” 出来后都会多出一个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也存在一个问题: 标注螺纹时 在前面 输入“2-” 出来后都会多出一个M

对啊,不知道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是不是本来就这样的

楼主(2013-11-19):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也存在一个问题: 标注螺纹时 在前面 输入“2-” 出来后都会多出一个M

有这个问题啊,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