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准确和精度比较高的传感器

楼主(2013-05-03):
大家好,我目前有个问题。我想在磨床上装一个传感器(不知道怎么选合适的传感器),那传感器可以比较精确的测出高速砂轮运转时的振动的偏移位移,当偏移位移达到一定距离时,砂轮架电机会自动断电(或磨床自动断电)。求大侠的指导。谢谢了

网友:
风机上见过,振动位移传感器,测轴瓦的

网友:
没见过瞎说两句;
接触式的肯定不合适,时间长磨损严重。光电的砂轮工况恶劣,检测效果肯定不理想而且不便于维护。
砂轮中心处有铁圈,接近开关倒是可以感应,恐怕检测精度不够。

网友:
ABB的,有一种非常适合你,极端环境都没问题,那天他报价5百不到一个,你要吗?

网友:
在磨削中断电会损坏砂轮及工件的。

网友(点评):
可以快退断电

网友:
呵呵 传感器 我推荐一款 巴鲁夫 的磁栅传感器
   有点小贵

网友A:
楼主说的,通常是采用动平衡仪来解决.
可以自动平衡,可以超极限后输出信号,用做停机等等.
俺常用SBS的4500

网友(点评):
线线最近在忙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通常是采用动平衡仪来解决.
可以自动平衡,可以超极限后输出信号,用做停机等等.
俺常用SBS的4500

大侠,你觉得它安装在哪里效果比较好。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你觉得它安装在哪里效果比较好。谢谢了

动平衡这套东西挺贵的,假如只加动平衡,SBS现在有款SB-1000型的,大概在4万左右吧.
包括动平衡头,压电加速度传感器,控制仪.
传感器应当固定在砂轮箱正面,尽量靠近砂轮,过主轴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平衡这套东西挺贵的,假如只加动平衡,SBS现在有款SB-1000型的,大概在4万左右吧.
包括动平衡头,压电加速 ...

大侠你好,我是大四的学生在公司实习,老总叫我提出改进(高速磨的防护),我依据参照把砂轮防护罩搞了一个,但是我想在砂轮防护罩上或别的地方安装一个传感器,它可以测出砂轮振动的位移或振动量,当达到极限时,传感器输出结果可传递到电机上,使电机转速降低直至停止。目前没什么头绪,谢谢大侠的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你好,我是大四的学生在公司实习,老总叫我提出改进(高速磨的防护),我依据参照把砂轮防护罩搞了一 ...

高速磨是指50米线速的磨床吧.而且还是国产的.
看来你没理解老总的意图.
别在砂轮振动上想办法了.但要是机床本来就带动平衡,那就是充分利用动平衡的功能就可以了,需要接信号线到PLC,然后编PLC来处理就可以了.
防护,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防护门的互锁,需要加安全门开关.
2,防护门上换成防弹玻璃.
3,增加砂轮挡板,在人工上下料时避免碰到砂轮的可能.方式很多,有用气动挡板的,有在砂轮罩上加回转防护罩的,有干脆让砂轮"躲"在固定防护板后面的.

网友(点评):
如果空间允许,牺牲一点点效率,采用"躲"的方式比较合理.

网友(点评):
膛线,怎么没给俺的设备装这些东西。

网友(点评):
这个,得问你们签技术协议的人,俺那里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