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轴承?

楼主(2013-05-03):
求助!哪位老兄能知道这是什么轴承?

楼主:
是铁路车辆减速机里的,内径大概210mm左右,要型号!

网友(点评):
你的外径多大,内径210无这个规格的。要么200,要么220

网友(点评):
应该是标准的圆锥滚子轴承,你看看外圈应该有型号。

网友:
看不清是圆锥还是圆柱。

有可能是标准的;有可能是火车专用轴承;也有可能是仿老外的;也可能是自己设计的,只是利用了些标准零件;

楼主:
要是200的内径,是什么型号轴承

网友:
似乎是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点评):
如果是国标,应该是圆锥滚子轴承,比角接触承受更大的径向力。

网友:
圆锥滚子轴承,看磨损程度,一般磨损较小可以清洗后涂装新润滑油可以继续使用。另外如果量大的话轴承是可以大修的,很多货运轴承都是可以经过检测后进行大修处理的,是为着节约来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200的内径,是什么型号轴承

内径200有6个型号,需要和手册对照

网友:
应该是圆锥辊子轴承

网友:
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
圆锥滚子轴承,具体型号不详,您得提供内外径,轴承宽度之类的,才能模糊告诉你

网友:
单列圆锥滚子轴承,窗式保持架,应用于铁路机车的抱轴箱位置,通常是进口轴承,一轴配两个,然后轴端再配轴箱轴承(双列圆锥滚子密封轴承)。

网友(2013-06-03):
应该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
圆锥滚子轴承,估计是国外的轴承(SKF),现火车轴承很少用国产的。

网友:
园柱推力轴承

网友:
好像是推力轴承吧

网友:
我正好接触知道,是圆柱滚子轴承,我周围有个公司专门造这种轴承,火车轮子上的。型号是NJP3226X1

网友:
查下国标

网友:
是圆锥还是圆柱?

网友:
这东西上应该有型号吧

网友:
推力轴承

网友:
可能是圆柱或者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
圆锥滚子轴承,可以自己组装

网友:
应该是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
圆锥滚子轴承,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