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1/5"-ACME-2G-LH是什么意思?请求帮助

楼主(2013-05-03):
5/8"-1/5"-ACME-2G-LH是什么意思?请求帮助

网友:
公称直径5/8“,螺距1/5”(每英寸5牙?)艾姆扣,等级2,左旋。
为什么有5牙的艾姆扣?又是半非标?

楼主:
能进一步说说怎么加工吗?这样的螺纹能用丝锥攻丝吗,能的话里眼要多大,怎么计算出来的?谢谢

网友:
公称直径5/8英寸,5牙的爱克母螺纹(美制的梯形螺纹 29°牙型角) 2G是精度等级 LH是左旋 我们公司用的梯形螺纹全是这种的,多用于传动杆上的螺纹,一般是车床加工的,要攻丝也能要看多长作用是什么,底孔就是大径减去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