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皮带线调节问题

楼主(2013-05-03):
各位大侠, 我有2条皮带线,一条15.5m、 一条18.5m,仰角16度。现在调主动从动滚筒,然后调贴近主从动辊的改向滚筒靠,调节效果最好是正转不跑偏,反转跑偏时打正转、自行跑回来。
当时做项目时,没这方面经验,滚筒出于成本和效果考虑也没有开槽,皮带也没粘贴导条。鼓型滚筒没有试,查了一下效果不是好。现在机械调节如何做到防止双向跑偏,

     望各位大侠赐教,小弟拜谢了。

网友:
要凭运气了

网友:
没什么好的方法了,并且你皮带线有蛮长的。。。

网友A(2014-11-23):
装配精度有很大关系,再有就是多搞几个调偏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精度有很大关系,再有就是多搞几个调偏装置

用首尾,滑轮挡边限位,2组纠偏辊,带压的很紧。勉强可以。
气动纠偏,伺服纠偏都没有试。
鼓形辊(缠的胶布),可能用了调心轴承,没效果,带下贴导条,无论几条,不会像v带传动那种效果,别的上面论证了。
后来想了下,越长,越要动态纠偏,因为反转时松边变紧边,中部重锤张紧可行。气动纠偏也不错,但时间长了可能会渗气,频繁换向可以。如果用接近开关,要保证带宽范围(而且可能要单侧一个位置并排两个)

网友(点评):
不是特殊行业,还是输送链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