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 用什么方式好

楼主(2013-05-03):
扎钢车间的流水线上 钢坯出来做个计数 ( 温度还很高) 请问用哪种方式计数好   红外线可行不 贵吗  还有其他的方式没 请高手指点

网友:
非接触式的,如激光探头貌似都可以。

网友:
光电开关加普通的计数器,220伏的光电也可以

网友:
机械式计数器 价格挡片改装下应该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