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尺寸线,标注半径时,出现弧线这个怎么设置去掉呢?

楼主(2013-05-03):
如图所示尺寸线,标注半径时,出现弧线这个怎么设置去掉呢?

网友A:
这个  貌似去不掉   只能手动调节位置

网友:
标注时  鼠标箭头在那个圆弧里调位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貌似去不掉   只能手动调节位置

有的标注是不带这个圆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