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阀门启闭速度与管道压力的关系

楼主(2013-05-03):
各位大侠好。在做阀门配套产品,需要了解阀门启闭时的力矩特征曲线和水锤作用下的管道压力与阀门启闭速度的关系,例如输水管道的蝶阀,现在在看资料,因为比较急,所以求助,望高手解答,十分感谢。

网友:
如果阀门起的是启闭作用,那么该阀门的口径应该与管道同径,大了浪费,小了增加阻力。
如果阀门的作用是调节,那口径就会与管道口径不一样,这不是减少造价的问题,是个计算结果,而这个计算结果跟流量,压降和阀门阻力曲线有关。
比如调节阀,一般就会比管道口径小一号,比如减压阀,也会 比管道口径小一号到二号。

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也不会算,等待高手来。。。。。

网友(点评):
我也是刚刚看了一些资料,定性的了解一些东西,目前还没有计算的能力

网友(点评):
还是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