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proe的工程图弄疯了,难道国标就不可以改改吗?

楼主(2013-05-03):
最近想练习用proe直接出工程图,本来下定决定出个一百副图练手的。结果才10图就被各种简化画法弄疯了,我认为国标可以改改了。比如目前的简化画法纯属折磨人,不如全部取消,反正画图的是软件又不是人

下面是我受折磨的部分内容。
1、泥马筋是不能剖的,于是要先删除剖面线,然后手工画上假的轮郭线,再插入剖面线。
2、网上下个标准件,结果剖开与国标根本不是一回事,只好在装配体中去除轴承,然后自己手工在工程图中画上。
3、现在最简单的螺纹又搞不明白了,目前仍然解决不了。如下,按国标左图的倒角是不能画的,而且实际出图中,倒角的圆会挡掉修饰螺纹那3/4圆。正如下图的左边,3/4圆没出来,反而多了个整圆。

为了达到目的,偶千辛万苦,建立了一个副表示,泥马在工程图中两个表示是不关联的啊,也就是要手工对齐。这个真的对得齐吗?更坑爹的是,没法画剖面符号啊,如下图

偶实在无法了,网上也搜不到方式,还请高只指点。

问题是大家花这么多时间应付旧的国标值得吗?为什么国标不能与时俱进,适应软件发展呢。

网友A:
SW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呵呵,太简单了,那看看我的图纸。

网友(点评):
楼主图纸标注美观

网友(点评):
你给模型上螺纹倒个角试试,不还是要隐藏线形或添加配置。

网友(点评):
螺纹倒角跟隐藏线形有什么关系。不会用就不要卖弄。SW的螺纹分真实螺纹和装饰螺纹。画图用装饰足以,用的到隐藏线形吗?必须得承认,SW的工程图是很不错的。

网友B:
换cad应该简单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cad应该简单点

CAD不能实现参数化设计,比较麻烦。

网友(点评):
WHO说得CAD不能参数化?您老的版本过低了吧。

网友:
proe的工程图   做起来那是相当的麻烦  配置文件得弄好

网友:
修改配置文件的设置

网友(点评):
正确,PROE配置文件要搞好,很多大公司都是用proe,出的图也非常好,你想要的都可以做到,只是你还不了解它。用SW中小杂公司的居多。

网友(点评):
别从用什么软件找优越感,这本身就是一种弱智行为,国外90%公司都用SW,都TMD杂种公司吗?

网友(点评):
是的 设置好了配置文件 完全可以把图纸画的跟国标没有多少差别 而且人只是在使用软件 怎么还被软件束缚了呢

网友(点评):
sw在操作性上明显高于proe

网友C:
先用PROE出工程图,再搞到cad中去修改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AD不能实现参数化设计,比较麻烦。

AUTODESK公司出的INVENTOR出工程图很便,全参数化设计,上手快。

网友(点评):
唉,用惯了SW,用IN总是别扭的很。逍遥跟我正好相反。哈哈。这俩软件路数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AUTODESK公司出的INVENTOR出工程图很便,全参数化设计,上手快。

根据浙江,上海,江苏这几个城市,在机械设计领域里sw的用户在60%左右,其他的软件用的比较少,用起来找不到同事交流。

老师是用AUTODESK吧,据我个人所认识的人,用这个软件的人很少,

网友(点评):
本人一直用的INVENTOR,也是一款三维软件,出工程图很不错。适合机械结构设计。

网友(点评):
autodesk成天抓盗版,把用户都得罪了。

网友:
好像听别人说  南方用SW的多  北方用UG的! 不知道实际情况!用pro/e 重来不导出工程图,导出来 线太乱 分不清要与不要!话说配置文件更复杂~~~

网友(点评):
主要是企业不制订自己的标准,导致出图混乱。

网友:
PROE之出图,改配置,上CAXA标尺寸,不过有些地方还是会乱,但CAXA出图就基本符合国标了

网友(点评):
和我的法子一样

网友:
国标的基础是手工出图,相对来说是有些跟不上时代,但是大量的以前的图还在用,也不是想改就能改的。说实在的,我们一般的小公司已经不在意严格的国标了,大公司有很多也不是很合国标了。

网友(点评):
公司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制订符合本企业实际情况的制图规范,不过这块很多公司都是空白。

网友:
proe出工程图是很麻烦,其配置文件很难设置。很多人都是导出工程图再转到其他二维修改、标注

网友:
我以前用过PROE出工程图的时候,图面整洁,美观,漂亮,连用其它软件的同事都想来学PROE直接出工程图,楼主多钻研吧,事在人为,与国标和软件都没啥关系

网友(点评):
如果出图需要多研究软件,这软件就是有问题的。

网友E:
再嘲笑下楼主,我们都不用国标了,用企标

网友(点评):
应该嘲笑楼主所在的企业,现在企业对出图规范不甚重视,总觉得不重要。

网友(点评):
我们10几个人出的图,全部拿到你面前,保证你看不出是多人出的,风格都一个样,你还要怎样的规范??!!

网友:
本来就是鸡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SW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呵呵,太简单了,那看看我的图纸。

之前我表达错了,不是隐藏线型,是隐藏边线。
针对楼主提出的第3条,螺纹孔倒角,正面投影时会挡住螺纹线。SW中将螺纹孔端锥孔,也会出现这样问题,可通过隐藏边线以显示出装饰螺纹线。

网友:
同意先用PROE出工程图,再搞到cad中去修改

网友G:
本人强烈反对这么做,浪费时间,设计要走参数化

网友(点评):
这个观点是对的!2D图和3D图如果没有关联性,那要3D做什么?

网友(点评):
再加一句,企业运行标准化,不必拘泥于国标,但要有自己的标准,这样上下方便。

网友(点评):
对 二维和三维在参数尚不能关联 三维就是做个样子 将来做产品系列化 三维的意义就不打了 至少现在看来 三维是趋势 而且 三维直接出图 也会是趋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浙江,上海,江苏这几个城市,在机械设计领域里sw的用户在60%左右,其他的软件用的比较少,用起来找 ...

现在学校只教CAD,是不是现在cad用的不多了,sw怎么样?谢谢

网友(点评):
学校教CAD,是保险的作法,因为三维软件种类多,操作又不一样,各地各行业又有区别,学校理不清,还有会三维软件的老师不好找。

网友(点评):
现在我们学校学生做课程设计,毕业设计,三维是必须要求的。

网友:
楼主是学生?或者是没有去过企业的搞研究的

网友:
我现在直接用sw出图,那个螺纹孔我没按规范的画法,直接就是通孔,标上M。。。就行了,只要加工的能看懂,管他那么多规范呢。。。呵呵呵。。。

网友(点评):
赞同,只要车间接受某种画法,那一切都好说。

网友:
出工程图然后用CAD修改,我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本人强烈反对这么做,浪费时间,设计要走参数化

3D还可以做CAE,CAM,3D是设计的根本,工程图是生产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学校只教CAD,是不是现在cad用的不多了,sw怎么样?谢谢

企业基本不用CAD,广东那边比较多。

网友(点评):
学校只教CAD,是一种偷懒的作法,另外也可能老师也不会。

网友:
塑胶件类的基本都在proe导出后,在CAD修改的

网友:
可以把倒角省掉不表示,一般加工螺纹都会给倒角的,要么就是螺纹直径跟倒角投影的圆直径不要设定成一样的,这样可以表达出螺纹但是跟实际的特别是国标会有出入,但是对于实际的加工也够了,proe出工程图用的习惯了,配置文件搞好了还是很方便的,只是刚开始是蛮郁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之前我表达错了,不是隐藏线型,是隐藏边线。
针对楼主提出的第3条,螺纹孔倒角,正面投影时会挡住螺纹线 ...

破衣我已经搞定了,只不过我想表达的是,国标可以改为适合软件的啊。不但编写软件方便,制图方面,看图也会更方便。

TO其它人:我说的改国标可不只是改改小细节,应该是大改,大幅增加社会整体效率。

网友(点评):
现在的国标一个劲靠拢ISO,以后直接使用ISO也说不定。

网友:
PROE配置文件做好了,出工程图效果是可以符合国标要求的,很好用的,就是麻烦一点!

网友:
从前用过proe出图,麻烦,最后用UG,现在的8.0或者8.5版的出图真的相当不错,而且修改很方便

网友:
俺也在学proe,在学习中俺该注意些啥呢?

网友:
。。。我们公司只用CAD,三维不认账....想啊想啊想。。。。头大

网友:
国外三维软件的2D制图,国人操作起来或多或少有些不顺手。

网友:
1. Proe配置好,可以绝大部分符合国标,而且是有相关性的。
2. 不符合国标的画法,可以专门出个规范,只要标审、生产认可,不会有歧义就行了。
3. 现在很多公司都开发了针对Proe工程图的快速出图工具,在Proe环境下出图可以完全符合国标了,操作上也方便很多。
4. Proe工程图导到CAD里修改短期看速度快,但一旦涉及更改、偏离、版本管理等问题绝对是低效低质的。
5. 很多大型企业,已经逐步抛弃二维图,朝三维标注、无纸化制造迈进。

网友(点评):
条条 有道理 顶一个 说的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用PROE出工程图,再搞到cad中去修改就行了

这个方法好!!!

网友:
1.没见过M7螺纹
2.你画的倒角外景和内螺纹大径重合了,所以显示不出来四分之三的简化图,修改就可以,自己想想。

网友:
鬼扯蛋,以前国企选择软件,神马cad ug proe.......五花八门软件都有,一个办公室一种软件,还都是老版的,几百人出的工程图,没有哪个不符合国标。

不合国标,根本通不过标准审查!

人笨扯刀钝,刀钝扯萝卜硬!

网友:
我N年都是SW一次性搞定,PROE整好了也很好哦。关键还是得下功夫

网友:
proe工程图确实不好用

网友:
是因为Proe是老外的软件

网友:
Pro/E做零件,导图,CAD标注、修饰才是王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学校只教CAD,是不是现在cad用的不多了,sw怎么样?谢谢

有道理,我认为应该熟练掌握至少一种三维设计软件

网友:
!
! 这些选项控制与其他选项无关的文本
!
drawing_text_height            3.500000
text_thickness                 0.35
text_width_factor              0.850000
!
!
! 这些选项控制视图和他们的注释
!
broken_view_offset             5.000000
def_view_text_height           3.5
def_view_text_thickness        0.35
detail_circle_line_style       PHANTOMFONT
detail_view_circle             ON
half_view_line                 SYMMETRY
projection_type                FIRST_ANGLE
show_total_unfold_seam         YES
view_note                      STD_DIN
view_scale_denominator         0
view_scale_format              DECIMAL
!
! 这些选项控制横截面和它们的箭头
!
crossec_arrow_length           6
crossec_arrow_style            tail_ONLINE
crossec_arrow_width            3
crossec_text_place             ABOVE_TALL
cutting_line                   STD_ISO
cutting_line_adapt             NO
cutting_line_segment           10.000000
draw_cosms_in_area_xsec        NO
remove_cosms_from_xsecs        TOTAL
!
!这些选项控制在视图中显示实体
!
datum_point_size               0.312500
datum_point_shape              CROSS
hlr_for_pipe_solid_cl          NO
hlr_for_threads                YES
location_radius                DEFAULT(2.)
mesh_surface_lines             OFF
thread_standard                STD_ISO_IMP_ASSY
hidden_tangent_edges           DEFAULT
!
!这些选项控制尺寸
!
allow_3d_dimensions            YES
angdim_text_orientation        HORIZONTAL
associative_dimensioning       YES
blank_zero_tolerance           NO
chamfer_45deg_leader_style     STD_iso
clip_dimensions                YES
default_dim_elbows             YES
dim_leader_length              5.000000
dim_text_gap                   0
draft_scale                    1.000000
draw_ang_units                 ANG_DEG
dual_digits_diff               1
dual_dimension_brackets        YES
dual_dimensioning              NO
dual_secondary_units           MM
iso_ordinate_delta             YES
lead_trail_zeros               STD_METRIC
ord_dim_standard               STD_ISO
orddim_text_orientation        PARALLEL
parallel_dim_placement         ABOVE
shrinkage_value_display        PERCENT_SHRINK
text_orientation               PARALLEL_DIAM_HORIZ
tol_display                    YES
tol_text_height_factor         0.600000
tol_text_height_factor         0.600000
witness_line_delta             1.5000000
witness_line_offset            0.000000
!
! 这些选项控制文本和线性
!
aux_font                       1 filled
aux_font                       2 leroy
aux_font                       3 cal_alf
aux_font                       4 cal_grek8
aux_font            5 font3d
!
! 这些选项控制方向指引
!
draw_arrow_length              3
draw_arrow_style               FILLED
draw_arrow_width               1
draw_attach_sym_height         DEFAULT
draw_attach_sym_width          DEFAULT
draw_dot_diameter              1.000000
aleader_elbow_length           6.000000
!
! 这些选项控制轴
!
axis_interior_clipping         NO
axis_line_offset               5.000000
circle_axis_offset             4.000000
radial_pattern_axis_circle     YES
!
! 这些选项控制几何公差信息
!
gtol_datums                    STD_ISO
gtol_dim_placement             ON_BOTTOM
new_iso_set_datums             YES
!
! 这些选项控制表,重复区域和材料清单球标
!
dash_supp_dims_in_region       YES
def_bom_balloon_leader_sym     ARROWHEAD
model_digits_in_region         NO
show_cbl_term_in_region        YES
!
! 这些选项控制层
!
draw_layer_overrides_model     YES
ignore_model_layer_status      YES
!
! 这些选项控制模型网格
!
model_grid_balloon_size        0.200000
model_grid_neg_prefix          -
model_grid_num_dig_display     0
!
! 杂项选项
!
decimal_marker                 COMMA_FOR_METRIC_DUAL
drawing_units                  MM
max_balloon_radius             0.000000
min_balloon_radius             0.000000
node_radius                    DEFAULT
sym_flip_rotated_text          YES
sym_rotate_note_center         NO
weld_symbol_standard           STD_ANSI
yes_no_parameter_display       TRUE_FALSE
Projection_type                first angle/third angle
Drawing_units          设置绘图单位.mm是毫米,inch是英寸等等
ADual_dimensioning     是否同时显示两个单位的尺寸
Dual_secondary_units   第二尺寸单位
tol_mode               nominal

网友(点评):
这就是国标的标准文件,尽情的用吧

网友(2013-06-15):
引用 网友E:
再嘲笑下楼主,我们都不用国标了,用企标

的确如此,如果图纸只是在某个范围内使用,不必追求100%的国标,那是有代价的。

网友:
话说回来,proe虽说不是100%符合国标,但出2D图也足够了,搞机械的不会说看不懂的。但一定要会折腾那个dtl文档。

网友(点评):
其实PROE的工程图出来是非常好看的,我就是自己摸索出来的,一点也不难,国标怎么可能去迁就一个软件呢

网友:
以后要是发展到取消二维图纸估计就好了

网友(2013-07-20):
proe的工程图很好用的,一直都是用proe出工程图的

网友(2013-10-30):
试试smartdrawing敏捷标注软件吧,应该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