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加工610mm厚的模具钢材料,可以吗?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3-05-03):
线切割加工610mm厚的热处理后的模具钢材料,可以吗?求高手指点

楼主:
请问有人加工过这么厚的材料不?

网友A:
应该不可以吧。很容易断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可以吧。很容易断丝。

我听人说可以,但不知道行不行。让员工试了一下,割不动。不知道有没有做过

网友:
用中走丝或慢走丝,快走丝很容易断。

网友B:
氧割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氧割行不行

氧割不行。加工精度不行。
看来很少有人加工过。自己想办法 了

楼主:
已经成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