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的定位精度与编程——讨论求助

楼主(2013-05-03):
一般情况下,因为数控机床的定位精度较高,对于加工的孔系,不进行位置精度检验。
如果孔系的位置精度较高了,接近机床的定位精度,那么,这台机床还能完成加工要求吗?
如下图

假如机床的定位精度是0.002,刚好满足图纸上的孔距要求,或者定位精度是0.0015,从A面对刀设置0位,加工距离40的孔是按中差走绝对值,加工另一个孔时,采用绝对值编程和增量编程,效果是一样的吗?

网友A:
目前做这个产品的机器全球应该少的可怜,且车间的造价就吓死人 国内实验室有类似的,一个很小的车间就2000多万 设备也很小,HOHO

网友:
除了超精密的活   其他活0.1道可以忽略

网友:
适用于实际生产

网友:
那个精度在一般生产中是做不到的,一般来说这种需求的量也不会很大,可以通过一台激光测距仪来测量工作台的实际移动距离

网友(点评):
那个不是叫激光干涉仪么...激光测距仪是土木上用的,误差很大的

网友(点评):
没错,测量微小移动量的是用光相关干涉的原理来测量的

网友:
我只问做出来怎么测量,仪器怎么定位圆心来测量

网友(点评):
好的3坐标测量仪的精度好像可以到0.5微米,应该可以直接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做这个产品的机器全球应该少的可怜,且车间的造价就吓死人 国内实验室有类似的,一个很小的车间就2 ...

赞同,国内绝大部分机床都做不了,精度要求太高了

网友B:
我推测用绝对值编程和增量编程应该是一样的。。这个只是你编程看数据的方便,一个系统不必搞出两套算法吧,两个坐标就是代数变换一下,实际插补运算的值应该没有区别。。只是推测,求高手解惑

网友(点评):
没错。不过两个孔的连线方向与坐标轴平行或者倾斜的,则实际距离存在差异。

网友:
这个定位精度的机床,通过编程很难达到这个公差,如果批量不大,还是依靠操作员的技术,手动干比较好

网友C:
定位精度也可以说是机床的机械特性,运动特性,很难通过系统来修正,
不似热补偿的概念,只要建立起数学模型,就可以用系统补偿

网友:
追求效率的话,只能在精密机床上加工 印象里三井精机有定位精度为0.0007的

网友D:
大侠们 ,求助回答下 ,怎么测量,不管什么仪器测量,测量怎么来定位这个孔的中心,孔圆度有多少呢?

网友(点评):
三坐标测量仪上自动找中心,测圆度、中心距都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推测用绝对值编程和增量编程应该是一样的。。这个只是你编程看数据的方便,一个系统不必搞出两套算法吧, ...

猜测是这样的,只是没找到依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侠们 ,求助回答下 ,怎么测量,不管什么仪器测量,测量怎么来定位这个孔的中心,孔圆度有多少呢?

不是实际加工的零件,只是把公差缩小了,用于讨论的
实际是想知道数控系统是如何确定位置的

网友(点评):
1、采用电机的编码器,知道丝杠转多少度,就知道移动了多少; 2、采用直接测量的,光栅尺或磁栅尺确定实际位置,较第一种准确; 3、上面两种方法基础上叠加温度补偿。 如果是第一种方式,编程时用单向定位加工的

网友(点评):
位置度会稍好。FANUC系统一般是在定位前加个G09。

网友E:
楼主提出问题,只是在理论上能够成立,至于采用绝对值编程和增量编程,只是机床装配怎样光栅尺规格决定。其最终加工结果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提出问题,只是在理论上能够成立,至于采用绝对值编程和增量编程,只是机床装配怎样光栅尺规格决定。其 ...

谢谢,我们找个机床和三坐标实际检测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位精度也可以说是机床的机械特性,运动特性,很难通过系统来修正,
不似热补偿的概念,只要建立起数学模 ...

实际生产上是如何做的呢?
难道是反复进行小范围的误差补偿,最后再在指定长度上,检测是否满足指定的精度要求?

楼主:
一台机床没必要做两种定位方式,肯定是一种方式,绝对值编程与相对值编程是两种取数据的方式,跟定位精度没有关系
这个问题就是机床定位精度是如何确定的,通常说,在指定长度上的精度是0.01,这个长度间隔上,是怎么保证0.01的呢?
好像是通过激光干涉仪一类的仪器进行测量,然后调整电器参数进行补偿的,
在测量是如何做的呢?怎么能保证指定间隔上的误差是0.01呢?
难道是反复的进行更小范围的补偿,然后测量指定间隔上的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生产上是如何做的呢?
难道是反复进行小范围的误差补偿,最后再在指定长度上,检测是否满足指定的精 ...

定位精度的测定是有标准的,国内多数遵从GB和JB(太多,不枚举)、日本JIS6338 或 德国 VDI/DGQ3441 ISO230,要旨都是通过移动一系列点找到点的6σ分散值 ,建立正态分布曲线,依此曲线再通过数控系统补偿一个与机床运动反向的误差值,达到误差补偿,所以说是反复进行但不是小范围的补偿。

网友(点评):
不过定位精度是受到机械,电气控制系统 精度的综合影响,这些因素大部分都是系统误差,也可以说机床的运动特性,

网友(点评):
不可能仅通过误差补偿就可以从微米级精度跃升到亚微米级,必须综合考虑结构,热,摩擦,振动误差,伺服控制方式等,定位误差补偿就是人为制造一个与原误差等值反向的值来修正,可是诸如摩擦 振动,规律难以规律化

网友(点评):
这回找到专业的了,非常感谢

网友F:
此精度的东西不知用于何方,“神7”
若是只为加工此工件,可以用精密慢走丝加工,国内品牌的NC没听说有做到的,小日本那边有这样的精密设备,不过价钱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此精度的东西不知用于何方,“神7”
若是只为加工此工件,可以用精密慢走丝加工,国内品牌的NC没听说有 ...

就是想把机床的精度做的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此精度的东西不知用于何方,“神7”
若是只为加工此工件,可以用精密慢走丝加工,国内品牌的NC没听说有 ...

因为通过实际加工,再测量,发现在2米长度上,误差还是很大的,而且的系统误差的样子,

网友:
我的理解是激光仪器测出机床运行到各个位置点的实际位置,然后利用差值计算出一个补偿的函数,机床再次运行到该位置时会加上补偿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