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气缸带动两滑块同步移动可行吗?

楼主(2013-05-03):
我用连个气缸带动两个滑块在直线导轨上移动,滑块跟直线导轨的精度比较高,不知道这两个气缸能不能同步,让两滑块不一前一后移动而导致卡住,有高手能告诉我这个方案可行么?

网友:
你是仅仅卡住,还是要定位啊?

楼主:
定位不需要,我是用用它来做一个气锯小设备,只要保证两个气缸同步就行,现在还没做,不知道会不会因为两气缸同步的精度而导致两滑块卡住

网友A:
既然两个滑块是同步运动的,为什么不用一个气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两个滑块是同步运动的,为什么不用一个气缸呢

做一个气锯,用PLC控制,整台设备越简单越好,因为这是作为一台手持式的气锯,两圆气缸一定要同步

网友:
可使用机械式的同步结构强制同步的,如双齿轮齿条联动等方式。

楼主:
那就变得复杂了,最好越简单越好

网友B:
改用同步带+步进驱动可以,将一侧的气缸去掉;
或者只用单侧气缸就行(不知跨距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用同步带+步进驱动可以,将一侧的气缸去掉;
或者只用单侧气缸就行(不知跨距多少)

用步进电机太复杂了,也太重了,底部框架长540,宽465mm,跨距不是很大,大概比一把锯条长点

网友:
通常我们都是用齿轮齿条连一根轴来做的,保证精度经济而且可靠,

网友C:
用油缸就会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油缸就会同步

油缸要油泵,太复杂了

网友:
要两个气缸同步比较难,要调好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缸要油泵,太复杂了

也不会很复杂,就是成本高点,但是稳定,准!两个气缸很难做到同步的!我有一台弯管机,就是用两根气缸同时弯的,但无论怎么调都没办法做到同步,老是相差一点,还有你用两根气缸如果没办法做到同步的话,就算你有装油水过滤,气缸还是会进水!气缸一进水就会没力

网友(2013-06-16):
引用 楼主:
用步进电机太复杂了,也太重了,底部框架长540,宽465mm,跨距不是很大,大概比一把锯条长点

跨距不足半米,两导轨+一侧气缸可以

网友:
用同步吗,跨距不大,滑块导向刚度也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