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2的余量2次装夹车出来

楼主(2013-05-03):
今天小弟我犯了一个低级错误。车一批零件用三点内径千分尺是没有归零。等做了一半产品是发现千分尺有0.02的误差。这样导致我做的产品都小了0.02.后来又从新装夹加0.018的刀补内孔再车一刀。没想到车出来的尺寸和光洁度还很好。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方面的尺寸误差。请各位朋友点评一下。还有。想请问各位三点内径千分尺归零有误差怎么校准?

网友A:
1.没有品管吗?
2.你原来的卡爪镗过吗?没镗过的就算卡爪没换两次装夹也不可能保证0.02的。镗过的话只要卡爪没换还可以补救。
3.测量器具不点检的吗?

网友B:
你的孔应该是椭圆的,三点定心内径千分尺量不出,但内径百分表可以打出来,估计你的孔公差在0.018左右,如果这样,你的孔有可能过通不过止通规,本来你孔小两丝,最好用铰刀或钢珠或研磨等来扩,二次装夹车一刀,你打表了吗?

网友C:
看到标题感觉很神奇了,楼主的是什么机器啊?

网友:
图纸上没有形位公差?

网友:
很牛啊~~~二次装夾能做到这份上~~~我有要哭的冲动~~~差距啊

网友:
饿地个神啊,真牛b

网友D:
是通孔的话,磨个四刃铰刀,铰一下足矣,二次装夹要想保证这个精度有点难以想象。不过也难说,楼主的机床是够牛的
至于校零的话,可以做一只标准规,当然你没事的话可以做一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通孔的话,磨个四刃铰刀,铰一下足矣,二次装夹要想保证这个精度有点难以想象。不过也难说,楼主的机床是 ...

幸好机床够NB。。2次装夹上去打表没什么跳动。台湾龙泽的机床。

网友(点评):
没什么跳动就是有点跳动咯? 才2条余量你也敢2次加工啊,我想知道你打表了么?你确定车不来的不是椭圆么?

网友(点评):
是有点椭圆 但是用三点内径千分尺和内径百分表都量过了 误差在0.00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没有品管吗?
2.你原来的卡爪镗过吗?没镗过的就算卡爪没换两次装夹也不可能保证0.02的。镗过的话只要卡 ...

没听说有品管。。卡爪之前车过一刀。工件的外圆是磨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孔应该是椭圆的,三点定心内径千分尺量不出,但内径百分表可以打出来,估计你的孔公差在0.018左右,如果 ...

打表了。没看到有跳动。而且车出来后内孔很光滑

网友(点评):
这有什么好羡慕的。型号机床性能好。不然你妈产品全废了了,那样我也可以滚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标题感觉很神奇了,楼主的是什么机器啊?

台湾龙泽。50W买的

网友(点评):
龙泽的车床是不错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龙泽的不错。。

网友E:
不错。。。有谁知道怎样才能膛好正爪

网友F:
很牛啊~~~二次装夾能做到这份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牛啊~~~二次装夾能做到这份上

我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有谁知道怎样才能膛好正爪

看你是什么卡盘啊?

网友:
楼主真乃高高高人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你是什么卡盘啊?

普通的卡盘,,,,跟普车一样的,,,,

网友G:
。。。我个人觉得非常神奇。我想看看楼主的刀片。也想知道工件材质。在装夹上做到1丝以内的跳动是可以 的。但是在车削上余量2丝车削1丝就要看材料和刀具情况了~我是没有见过可以车削一丝~也不敢表示怀疑,这东西本来就有做了几十年居然还有很多没有见到的奇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个人觉得非常神奇。我想看看楼主的刀片。也想知道工件材质。在装夹上做到1丝以内的跳动是可以 的。 ...

刀片是韩国的CCMT 材质为301不锈钢热处理

网友(点评):
来个刀片的图片~哥哥我一看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普通的卡盘,,,,跟普车一样的,,,,

那就很难了。0.1估计都难得车出来

网友:
这样肯定是椭圆的,一边能加工一边不能加工,除非用内圆磨床加工而且每一件多需要找正后在加工!

楼主:
引用 楼主:
刀片是韩国的CCMT 材质为301不锈钢热处理

..

网友:
我表示不太理解'做前打下丝表,直线度怎么样,以及圆跳动怎么样,好了自然能修,楼主装个上去打下,好的话绝没问题,不好就别量了欺骗自己哈哈

网友:
赚积分回帖

网友H:
0.02  用砂纸打下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很难了。0.1估计都难得车出来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0.02  用砂纸打下可以了。

100件啊哥哥!!再说用砂纸打了后就不光滑了

网友I:
真心佩服,我以前开大立车,定位销配合三爪液压装夹,我都不敢二次的,基本卸下来的活就不上床子,不然费的几率高达90%以上,不是椭圆就超差,哥们,你是真心的了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真心佩服,我以前开大立车,定位销配合三爪液压装夹,我都不敢二次的,基本卸下来的活就不上床子,不然费的 ...

工件越大越难保证呢。。小工件还好一点

网友:
重复装夹肯定会有变化的,你说的有点难以置信!@

网友:
你确定车不来的不是椭圆

网友:
台湾龙泽的机床还不错啊

网友(2013-06-04):
引用 网友A:
1.没有品管吗?
2.你原来的卡爪镗过吗?没镗过的就算卡爪没换两次装夹也不可能保证0.02的。镗过的话只要卡 ...

同意楼主观点

网友:
主要还是靠车床重复定位精度

网友:
二次装夹后,打下表,看看跳动有多少?你的卡爪在正。重新装夹后也会有误差的。

网友:
我琢磨着这会撸主已经受到批评退货重新干了

网友:
就怕是椭圆!用卡尺转一圈量量看!要是好的就没问题啦!够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