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体和箱盖之间的配合面应该怎么加工,什么时候加工

楼主(2013-05-03):
我要选择箱体部分的加工基准,这2个轴承孔是采用箱体盖一起加工的,那么,箱体和箱盖之间的配合面应该怎么加工,什么时候加工,谢谢大家。

网友A:
箱体配合面在加工孔前加工完,加工孔前两个用螺丝固定,并配打锥销。
怎么加工先量毛坯,尽量保证箱体和盖子的左右耳朵部分厚度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箱体配合面在加工孔前加工完,加工孔前两个用螺丝固定,并配打锥销。
怎么加工先量毛坯,尽量保证箱体和盖 ...

有点明白了,谢谢了

网友B:
HT200是什么材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200是什么材料?

HT200,指的是最低抗拉强度为200MPa的灰铸铁。常用的铸造材料。估计他们都不想回答你,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200,指的是最低抗拉强度为200MPa的灰铸铁。常用的铸造材料。估计他们都不想回答你,呵呵[/backcolor ...

好吧,呜呜呜。。。我是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