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暑假实习指导

楼主(2013-05-03):
大三,材料专业自学机械 ,想以后从事机械设计方面的工作,现在学些最基础课程如机械原理,机械设计,机械制造基础,机械制造装备设计等,暑假准备去机械厂实习,但不知道到哪类厂比较好,是制造?工艺?亦或是设计?求各位前辈指点指点

网友A:
去哪类都一样,基本走个过场,别抱希望,了解了解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哪类都一样,基本走个过场,别抱希望,了解了解就可以了。

你好,虽说都是走走过场,不过要经历过才能有所体会啊,自己去玩了才有底气嘛,对于实习单位,您还有哪些提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虽说都是走走过场,不过要经历过才能有所体会啊,自己去玩了才有底气嘛,对于实习单位,您还有哪些 ...

基本上如果能找个项目自己从头到脚做下来或者跟下来,就知道自己以后的路了。

网友B:
一般是制造类的工厂,去实习一般就是画画图,打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如果能找个项目自己从头到脚做下来或者跟下来,就知道自己以后的路了。

请问下您,是指哪类的项目?设计的吗?是机械制造厂都有这些项目和机会吗?

网友(点评):
课程设计,当然有老师让你参与个项目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制造类的工厂,去实习一般就是画画图,打下手

现在都是用电脑绘图吗?还用手工图吗?我学材料的,只学过CAD,还学要学习那些软件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都是用电脑绘图吗?还用手工图吗?我学材料的,只学过CAD,还学要学习那些软件呢?

基本都是电脑,二位CAD就行了,还要学个三维的,PRO/E,或者SOLIDWORKS,个人觉得后者容易学点

网友C:
最好能到生产成套主机的厂家去实习,设计制图、加工工艺、生产跟单、装配都得学一下,再确定以后的发展方向,但不管侧重哪一方面,在以后的工作中这些知识都会涉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能到生产成套主机的厂家去实习,设计制图、加工工艺、生产跟单、装配都得学一下,再确定以后的发展方向 ...

恩恩,多谢前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