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方案是否可行 ,高手进

楼主(2013-05-03):
被子规格暂时为三种:  1.2*1.6M、1.5*2.0M、2.0*2.3M,厚度就是家用东秋季用的被子那么厚,折叠不需要熨烫,不需要纸板定型。

我的方案如下,请问各位高手,我的方案可以成功吗?难度高吗?我的方案原理是:通过钉耙型阑珊翻转折叠被子,在翻转的同时转动杆左右两边有真空吸附固定被子,通过皮带的运送量调整被子尺寸规格。
折叠要求:
1、依据短边翻折,最多翻折3次,最后再对折一次。如下示意图(以2.3*2*0.1为例)

参考国外视频如下

暂时自己的方案大体构思如下,请高手帮忙确认看看是否可行。
原理介绍:被子通过光纤感应走到钉耙装栏杆处,钉耙快速翻转150°左右,翻转的同时钉耙上有很多孔可以真空吸附固定被子,黑色面板也有真空装置。通过此方法可以控制被子的走动量实现快速翻转折叠,后面的对折也可以采用此方法或者采用视频里面的方法

网友:
借尸还魂?还是永不瞑目?
看原理貌似没什么。

网友:
这就是机械的牛逼之处啊 培养各种懒人

楼主:
请大家不要恶语中伤好吗?  小弟是第一次自己想搞设计,缺少自信和勇气,另外好多流程不懂。最近我每天自学到晚上一点多,早上五点起床,为的就是有朝一日我可以回这样的帖子而不是发这样的帖子。我是想学习上进的菜鸟,请大家给与支持好吗?如果觉得您的讨论值钱,我也愿意花钱购买。想学东西总会有付出的!

网友(点评):
倒不是那个意思。二是你这帖子原来发过吧。为什么又发了一遍?我只是觉得奇怪而已。

网友:
我也做 过这样的方案,也有这样的视频,方案也出来了.也不知可行性怎么样.

网友:
动作比较简单
也比较好把握
方案是可行的
有些细节还未考虑
其一怎么保证被子前行时事方方正正的,会影响后续折叠是否整齐
其二折叠好后怎么保证被子不散开

网友:
你去优酷,里面有个煎饼机很适合你这个

网友:
楼主要不先试试,做完了也好向大家分享经验。
没做过叠被子的,真不清楚。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大家不要恶语中伤好吗?  小弟是第一次自己想搞设计,缺少自信和勇气,另外好多流程不懂。最近我每天自学 ...

是发过的,但不知道哪里去了

网友:
楼主的构思原理可行,可是要考虑到通常新被子的反弹性是很强的,何以保证在一折后他不弹回去!就算是前面折好了,流出后他也会弹回来,除非你直接在后面加装袋机,直接装袋!

楼主:
我的构思中还要加一个滚筒的装置可以将被子折叠过后压平,就类似切线机的送线原理。

网友A:
支持lz你知道我的科学梦那些专家怎么做成功的,全都是试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lz你知道我的科学梦那些专家怎么做成功的,全都是试出来的。

恩,你的提议很对,谢谢

网友B:
国外的参考视频怎么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外的参考视频怎么看不到?

你在网上也可以搜出来的,这个为什么看不到,我也不太清楚

楼主:
各位,大侠,我在被子流进和流出的端口增加滚轮压合,让被子受力压平,被子会有一个反弹的时间段,我就利用这个反弹的时间来折叠,可以吗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好厉害呀,都是强人

网友C(2013-06-02):
1.吸盘吸附不透气的东西
2.确认被子是这样的折叠方法吗
3.折叠的精度,会不会折偏了
4.被子的柔软及反弹
不懂,帮顶!
楼主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吸盘吸附不透气的东西
2.确认被子是这样的折叠方法吗
3.折叠的精度,会不会折偏了

谢谢  支持   最近想到了另外一种方案      和之前的完全不同  正在试验在

网友:
我做过皮革自动叠皮机,比你这个动作简单的多。方案暂不变透露。

网友:
就是折出来不好看  楼主先自己叠下

网友(2015-02-27):
要看被子有多厚了,在前面加个熨烫工序,比较妥当

网友:
小弟道行浅,看着挺好的。
    就是突然想起了以前实习的时候(医疗用品厂)看到的纱布折叠设备,功能跟这个差不多。它也是用钉耙栅栏手来折叠,但是全部通齿轮、凸轮加连杆机构来折叠,传递(叠成1/4大小)。
看过工作原理:6卷整卷的纱布分成平行的6条带子进来(用张紧轮压紧带子,跟皮带张紧轮的作用一样),用曲柄滑块机构外加刀片把纱布切成固定的长度,外加滚筒(上面是用凸轮连杆机构焊个栅栏手夹持物料)来传递物料,传递的同时对折一次。滚筒末端有栅栏手接过物料,再传递到下一个对折机构。最后出料的机构是连杆加弹簧用栅栏手把折叠好的纱布压紧,摆放整齐。再由工人打包、装箱。
   神奇的是每个机构都靠机械传动来完成,而且只用一个三相普通电机带动所有机构动作。没用电气自动控制,没有传感器,唯一用到控制的也只有电机的启动、停止、急停而已。感觉能设计出这种设备的人,脑子简直就是外星人级别的。
   没事的时候画过机构原理图,后来实习结束后感觉没什么用,没带回来。现在想想有点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