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件用直径15圆棒怎么加工?

楼主(2013-05-04):
怎么加工?

网友:
坐等T大

网友:
首先拉出椭圆棒,然后镦出大头。

网友A:
这图纸看不清,两偏心圆重叠,那个9.5是什么尺寸,能放大点吗?
另外右边台阶有效长24,最前面的台阶长多少?

网友:
这个图没有公差要求吗?怎么画的那么粗糙!
先原材料切断,然后再车床上车出各台阶,然后,在外圆磨床上来磨削,磨出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纸看不清,两偏心圆重叠,那个9.5是什么尺寸,能放大点吗?
另外右边台阶有效长24,最前面的台阶长多少 ...

网友:
数量大,就直接冷墩,精度还可以,两头要平一下。
数量一般可以用数车车,但普通数车精度不高,编程比较麻烦,这个估计不会选。
如果精度高,数量少,那就先车,把大头搞完,小头打中心孔,然后上车铣中心或四轴加工中心弄旋风铣,当然装个磨头还可以旋风磨。

网友:
关键是几段不同心圆弧,和我做的一个零件相识,我做了许多啦!有需要请找我,但加工方法是保密的.量大的话,可提供代加工,偏心精度+-0.005mm    联系方式:QQ569516294

网友:
精度不高的话,冷墩

网友:
偏心冷镦也不好做,模具易坏,长度也要加长机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