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克力板可以折成这样吗

楼主(2013-05-04):
如题厚度为5

楼主:
下图为CAD档的图纸 终于截图成功
有哪位大侠在加工亚克力板的 粘结 焊接都行只要能搞出来
请指点

网友:
是漏斗吗?把几块板用胶粘在一起就行了,现在市场上有502,玻璃胶,UV胶,好像还有亚克力板专用胶……要结合你具体用途。要是漏斗的话,漏液体吗?还是颗粒?还是……?502、玻璃胶价格便宜点,不过老沾水的话,估计不行……还要考虑耐温问题。边上的齿用雕刻机就可以完成,亚克力板具有热塑性,局部加热可以折弯,结合板厚,考虑折弯系数,折弯尺寸会影响整体的外观、粘贴和使用性能。最后可以加热、水冷去应力。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是电池焊接机的漏斗,漏电池的,感谢

网友:
用三氯甲烷粘接

网友A:
像楼主这个复杂的考虑拼接粘合比较合适,简单形状的我们原来用热风枪吹着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楼主这个复杂的考虑拼接粘合比较合适,简单形状的我们原来用热风枪吹着折过。

具体用哪种胶合适真没有经验,看三楼应该是行家。
如果实在担心强度问题,结构上可以做些加强,比如在有空间的地方加一些筋、肋。

网友(2014-07-25):
我司生产PMMA板材的。要采采购可以电联15875505551

网友(2016-03-14):
数量多少? 量少要求不高的话 做简易模型压着 热风枪可以吹成型,其他部分用专用胶水粘结起来

网友:
用胶水沾起来不错

网友:
市场上找下大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