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NiMoA材料怎么补焊

楼主(2013-05-04):
40CrNiMoA材料的一根轴类零件,由于在使用过程中磨损了单边5毫米,现想进行补焊修复,不知怎么补焊?

补充内容 (2013-5-4 15:28):
补焊后要进行退火吗?如退火不重新加工的地方影响了怎么办?求解答。先在此谢了!!

网友:
MARK下,回头来看回复学习

网友:
标记下,等大神出现来学习。。

网友:
有图或者照片没有?

网友:
此处材料堆焊,第一将磨损地方有可能车掉二到三毫米,做MT或PT无缺陷后加热大于250度。可以用大西洋的S7焊丝。有道件可以使用埋弧焊。无条年的可以使用S7二保焊丝。保证焊接质量,层间温度不能低于预热温度。焊后留量五毫米。直接采用远红外退火520-550退火,退火后上车床加工,不焊的地方采用远红外退火不影响其表面质量。也可以采用钢研院GH70系列焊丝,但强度较度。有70,80公斤级的。有问题可以发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