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机械计数器的原理,哪位社友能讲解一下

楼主(2013-05-04):
昨天在分司的小冲床上看到一个这样的计数器,感觉设计很巧妙,就把它给拆了想看下原理,右边动一下数字加1到9进位,那个看清楚了,但左边因为没有小的螺丝刀,没拆开看,哪位大侠能说说原里啊,他是怎么实现,转动等待的啊,也就是当数字不同时,为什么转动时会让每位的数值到达相同,相同后就同步转动。并且他是怎么与右边巧妙结合,实现各自不同的功能的?

网友:
基本原理是差动齿轮,给你看一个类似的。
(这会网速不给力,稍后再传上来)
补充:图片摘自《机构设计实用构思图册》第6页

网友:
不完全齿轮也能做到,感觉和那二进制的异步计数器样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电表不就那原理吗

网友:
好像还有一种手握式的计数器

网友:
俺捡到过一个录像带倒带机(有人没见过吧?),拆下来的计数器还躺在俺抽屉里,帮您拍了照片。

图一:
这个小玩意儿集合了蜗杆斜齿轮传动、圆柱齿轮传动、不全齿、马氏槽轮、凸轮等机
构和一个压簧(压紧三个码轮)、一个扭簧(将摆杆压向码轮)、两片板簧(摆杆上
的小齿轮复位用)作为弹性元件,真的很有意思。

下图中,复位按钮已经按下,按钮的斜面推动码轮前方的摆杆,摆杆携同三级过桥传动
小齿轮脱离码轮。(照片中的牙签用来把复位动作固定下来,进行拍照。)
图二:
摆杆上的三级小齿轮的轴颈都是正方形的,此时恰好与两片板簧贴合,从而对齐(复位)。
摆杆的底下还有三个平行的杠杆(此图看不见),此时正同步地去推动三个码轮侧面的凸
轮(有齿的一侧 ),使码轮回到零位。

蜗轮带动斜齿轮和第一级小齿轮(图二摆杆左侧第一个),然后带动第一圈码轮旋转,
这是连续的传动,所以齿部都是完整的。其余两级传动小齿轮左侧为缺齿(间隔分布),
右侧为满齿,是马氏槽轮机构的变体,实现间歇运动,即码轮转一圈,推动小齿轮转90度,
从而推动下一级码轮转一个字。

您的计数器里面估计还有一个擒纵机构,以实现按一下推动第一个码轮走一个字。或者
第一个码轮就已经是用不全齿传动,按一下则不全齿过90度(假设码轮部分和这个一样)。

网友A:
坐飞机时,乘务员有时会用一种计数器,来确定乘客是否来齐。那种结构很想了解!

网友(2014-04-15):
你好,这位朋友 你所看到的计数器是机械拉动计数器,内部结构是由齿轮与齿轮相互咬合而计数,带数字的齿轮是有20个牙齿,进位齿轮是4半牙组成。属于十进制算法从小数逐步递增,要想了解更多计数器请加QQ710996027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坐飞机时,乘务员有时会用一种计数器,来确定乘客是否来齐。那种结构很想了解!

你好 那是手按计数器 属于机械类计数器---齿轮咬合进位,十进制法

网友(2015-01-18):
8楼9楼的妹妹,能不能传个动画或者三维包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