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液压缸同步,讨论

楼主(2013-05-04):
目前据我已知的方法有:
1.伺服阀反馈控制
2.节流阀调整(类似折弯机上的机构)(稳定性有限)
3.机械链条同步装置(部分汽修厂用的升降机)

还有其他什么好的办法能实现双缸 或者多缸同步的?

欢迎积极发言讨论,最好有图.上面三种方案也缺少图解.欢迎补充

网友:
我补充几个:
4.同步阀;
5.齿轮分流器;
6.双出杆油缸,液压油管道串联
7.同轴流量分配器
8.机械导向杆(比如四柱压力机)
以上方案各有优缺点,实际应用要取长避短。

网友A:
再补充一个   伺服油缸   就是不知道成本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补充一个   伺服油缸   就是不知道成本怎么样

伺服缸,单论油缸而言,成本有限.  外挂的伺服阀才是高成本的东西.  和上面的反馈控制一个说法

网友:
机械同步回路:机械联接(刚性联接)同步、齿轮齿条同步、滑道式同步(像2楼说的四柱).连杆机构同步
流量控制同步回路:调速阀同步回路、分流阀同步回路、分流集流阀同步回路、电液比列调速阀同步回路、伺服阀同步
容积控制同步回路:同步缸同步回路、同步马达同步回路、泵同步回路、私服泵同步回路
其他:蓄能器与调速阀同步、电器反馈同步、无源同步。。。
2楼说的很好,各有各的用法及优缺点.

网友B:
同步缸和同步马达! 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衡阀

是压力平衡阀?  压力平衡,但是负载不一样,速度怎么同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步缸和同步马达! 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

写得不错

再参考一下百度知道的回答: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51114475.html
可采用以下办法实现并联油缸同步:
1、刚性机械同步。
2、回路中使用节流阀或者调速阀调整同步。
3、两油缸采用独立的定量泵供油实现同步。
4、回路中采用同步马达实现油缸同步。
5、采用位置传感器测量行程位置并通过电气系统控制油缸同步。同步方法很多,主要是看在使用场合和精度,要是精度不高.或者同步如果出现差错没有危险,就可以用分流截流的同步阀,要是考虑稳定性 ,精度其次,不怎么高的,可以采用同步缸,同步马达,串联油缸,如果要高精度的只有伺服了,不过伺服很娇贵,不好伺候,,不过用我们的同步分流器的话可以达到同步马达的精度的10倍,程序控制简单
另外今天发现个有意思的,液压缸同步,带自动修正功能. 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1OTUwNjgw.html

另有绝对同步(精度千分之一)的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EyMzcyMDgw.html

欢迎就这两个提供见解.

网友(点评):
其实精度不高的话分流集流阀也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压力平衡阀?  压力平衡,但是负载不一样,速度怎么同步呢?

桥式连接调速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桥式连接调速阀

你好,请问这是一个什么用的结构?  有液压原理图吗?  百度搜不到光相关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