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旋转定位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3-05-04):
请教一个新手问题,机械手旋转定位是如何实现的?
如题,希望大家积极回答

网友:
也想知道,这几天公司买了两套关节式机械手车床,两套横梁式机械手车床,一套横梁式机械手车铣一体中心。有四个公司制造的(已经到货),三套系统。郁闷死了。

网友(点评):
请问你们公司买的横梁式机械手一套要多少钱?我们正好也要上。

网友(点评):
这不知道了,那是跟着机床一套买的。

网友A:
伺服电机吧

网友B:
有用自身电机的编码器和外部传感器两种,耍看具体机型。

网友:
什么类型的机械手也不说明,谁知道怎么定位

网友:
期待高手的回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吧

伺服电机是执行机构,检测角度的传感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用自身电机的编码器和外部传感器两种,耍看具体机型。

伺服电机有编码器,但是不知道相关的传感器是什么?

网友(点评):
编码器不就是把位置信号告诉你啊,或者说就是你说的“传感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伺服电机有编码器,但是不知道相关的传感器是什么?

一般多用光电式的传感器

网友:
KUKA机械手电机内部有旋转变压器,并配备了旋转变压器数字转换器

网友C:
伺服本身就可以精确控制旋转的角度,机械手一般都是通过伺服驱动的,怎么不可以定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本身就可以精确控制旋转的角度,机械手一般都是通过伺服驱动的,怎么不可以定位呢。

一般的伺服电机每分钟转速高达1500-3000r/min
在此速度基础上的角度定位是非常困难和不精确的.  请问你说的伺服是何种伺服?

网友(点评):
带编码器的伺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的伺服电机每分钟转速高达1500-3000r/min
在此速度基础上的角度定位是非常困难和不精确的.  请问你说 ...

楼主如果是伺服电机,那啥传感器都不用,控制器里直接可以控制任意角度。
另伺服电机的转速可以自由控制的,只是扭矩不一样。
至于它控制的精度就不用你担心,我让它走一个谬都可以,你这定位要求算啥。

网友:
一般:原点开关、绝对伺服

网友D:
想要问,软件实现还是硬件实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要问,软件实现还是硬件实现啊!

是控制方式.

网友E:
传感器通常有:压力、拉力、热能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传感器通常有:压力、拉力、热能等

这是机械手相对工件的压力?

网友F:
这个看你用的什么驱动部分啊 ,如果是伺服电机的话用到伺服驱动器,当然也可以用角度传感器编码器什么的,如果是液压的话,估计会用到伺服阀,如果是连杆机构的话,那就分析他们的数学关系,确定终端驱动件的执行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看你用的什么驱动部分啊 ,如果是伺服电机的话用到伺服驱动器,当然也可以用角度传感器编码器什么的,如 ...

说的很详细~

网友:
一圈多少脉冲,360度去除,得到一角度脉冲数

网友:
等于脉冲就是角度

网友G(2013-06-26):
机器人的定位都是通过读编码器的值然后通过数学模型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器人的定位都是通过读编码器的值然后通过数学模型算出来的。

开环?  这样不是很不精确么。

网友(点评):
要精确到多少?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开环?  这样不是很不精确么。

不是吧,机器人电机,编码器加驱动器加控制卡会组成一个双闭环的系统,是很准的。

网友H:
伺服电机带有编码器,还有角度传感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吧,机器人电机,编码器加驱动器加控制卡会组成一个双闭环的系统,是很准的。

就电机而言,这是一个闭环。但是就加工工件而言,位置误差的不确定性,有没有定位反馈?是如果没有,这还是个半开环。

网友(点评):
那就不是机器本身的定位了,而是在线加工位置反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伺服电机带有编码器,还有角度传感器等

就电机而言,这是一个闭环。但是就加工工件而言,位置误差的不确定性,有没有定位反馈?是如果没有,这还是个半开环。

网友:
问题有点大吧,这怎么回答

网友:
还要看定位精度

网友:
定位点可以数字控制的,肯定是编码器,或者光栅尺,反馈定位,总之换算成脉冲数,然后系统通过程序计算,出来的

网友:
角速度和位移是靠光电编码器来反馈并控制的 光编码器有增量式的和绝对式的

网友:
主要依靠伺服电机的抱闸,当然刹车精度首先是你运动控制要做好,否则抱闸的位置不稳

网友(2017-08-15):
加一个编码器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伺服电机是执行机构,检测角度的传感器是什么?

光栅,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