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标注尺寸的基本原则之一:同一个方向只能有一个非加工面与加工面联系。什么意...

楼主(2013-05-04):
合理标注尺寸的基本原则之一:同一个方向只能有一个非加工面与加工面联系。什么意思,求解释

网友:
个人理解第二种标注表示A面要通过机加工满足AB=8,AC=42,AD=34,这样是不能同时满足的。而第一种只需要保证AB即可

网友:
想想如果你来加工,第二种你都要叫苦,就是第一种与A有两个(8   48)相关尺寸都让人不喜欢

网友:
二楼正解!

艾马尔 -1 灌水~

网友:
根据加工工艺和检测,定位基准最好一个去加工另一个地方,二维图只有两个方向,从图中看是都是Y方向的尺寸,合理的就用了一个非加工面作为加工和测量的基准。

楼主:
图示零件的非加工面是靠模具成型的,非加工面的尺寸偏差相对较大,加工面与一个非加工面的尺寸在加工时比较好控制,如果与非加工面的尺寸多了,由于毛坯面的尺寸有原始偏差,在加工时就就难以保证同时满足要求。

楼主:
因为非加工面是铸造尺寸,加工面是铸造成半成品后再加工的,加工只能保证加工面和一个非加工面的联系尺寸,不能保证与其它非加工面的尺寸。例如右图,加工时保证了A--B为8,就不能保证A--C为42

以上两个为百度知道的解答

网友:
是铸件的粗加工图吗?如果是,那应该以铸造面作基准,这里选B是合理的。不过为什么不明确注明B面为基准?

网友:
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