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决铁销缠钻头上

楼主(2013-05-04):
请问各位大侠   我现在用自动走刀的钻床钻孔       钻出来的铁销不是一节节断掉   而是出很长一根  缠在钻头上    钻头要怎样磨  才可以做到 出一节铁销就断了 不缠钻头

网友:
加大走刀试试

网友:
问问有经验的磨钻头师傅把单位里的,这个属于经验派的

网友:
这个跟刀具的材质,钻孔加工的工件的材质都有关系,当然跟你的工艺参数也是有关系的还有就是你的钻刀的角度,最好问问老师傅,有时候就是知道也很难磨的好的

网友:
跟钻床没关系,钻头没磨好!

网友:
加大进给量嘛

网友(点评):
机床有限 不适合那么快

楼主:
我也知道是钻头的原因   就是不知道怎么磨 它才不会缠钻头

网友:
主要还得看你钻什么材料工件,多大的孔。深度。材料与钻头打孔大小,进给量,钻头角度大小密切联系的。

网友:
磨断屑槽。

网友(点评):
什么是断销槽 能发个图吗

网友(点评):
切削手册群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