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折弯机的设计,求助

楼主(2013-05-04):
各位大哥,小弟的毕业设计是做液压折弯机的液压系统和控制系统的设计,现在在设计液压系统,小弟用的双泵供油的快速回路,请问下,双泵供油快速回路里的双泵都必须是双联泵吗?不能单独分开的两个泵吗?如果是,请问下双联泵是什么啊?小弟完全不知道啊,着急死了,请各位知道的大哥给小弟指点下迷津啊,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对液压系统方面不是很熟,不过帮你顶起来

网友A:
可以用二个单泵的,双联泵就是把二个泵串在一起共用一个传动轴,驱动的电动机就可以少一个,可以节约空间

网友:
附份双联泵的图片和一份国外双泵双驱折弯机的资料,楼主参考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二个单泵的,双联泵就是把二个泵串在一起共用一个传动轴,驱动的电动机就可以少一个,可以节约空间

多谢大哥,那请问双联泵是只有叶片泵么?如果压力不够怎么办?

网友B:
贴一张已经在论坛发表过的图片,这是一个用了双泵的液压站。
图片中可以看到有两个电机,每个电机各拖动一个柱销式叶片泵,额定最高使用压力21MPa。
这种叶片泵是榆次的产品,有现成的双联泵。
没有用双联泵而用两个电机各拖动一个泵的原因是需要的两个泵流量相差太大,没有合适的双连泵。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哥,那请问双联泵是只有叶片泵么?如果压力不够怎么办?

柱塞泵或者齿轮泵都可以做成双联 的  现在三联的,甚至一些低压场合四联也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一张已经在论坛发表过的图片,这是一个用了双泵的液压站。
图片中可以看到有两个电机,每个电机各拖动一 ...

多谢前辈指点,晚辈大概明白了

网友:
同求啊,进来看看先

网友(2015-09-01):
求助:大虾们谁有简易液压折弯机图纸啊,分享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