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下的圆应该怎么画

楼主(2013-05-04):
原图

我画的图

想问剩下的圆应该怎么画,我实在是个新手,麻烦了。

网友:
我倒是用可以短时间了 可惜不知道怎么画

网友:
利用相切关系先画辅助线,去新浪资源搜索cad基础练习100题,进阶练习100题(台湾一教授写的),里面有详细步骤;另:做完这200题,你的cad就有点意思了。。。

网友A:
准确说你还有两个圆没有画出来,最大的那个用绘图中画圆的三相切来画

网友(点评):
貌似楼主是破衣

网友:
圆有 基于 圆心点,给R的画法
也有前后连接点,给弧长的画法,
自己琢磨。。。
自学看视频,看书。。。
这个太。。。简单了吧

网友:
这是制图课本作业,CAD过程跟手绘差不多,掌握图形基本相切关系就能画出来,不过楼主的图纸貌似缺尺寸——手柄大圆弧没有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确说你还有两个圆没有画出来,最大的那个用绘图中画圆的三相切来画

请问一号圆怎么画的,已知条件:半径,与一圆弧相切。还有的条件我就想不到了。

网友:
做距中心线13mm的辅助线,然后最大弧和R8的弧用“切点,切点,半径”画出来。其他的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过。。。。。。。。。。。。。。。。。。。。

是不是少条件了啊

网友C:
话说,你是破衣,直接画类似图形添加约束不行?

网友(点评):
添加约束没有通用性,CAD里好像不可以,楼主应该是刚接触画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少条件了啊

大弧半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话说,你是破衣,直接画类似图形添加约束不行?

恩,这就是三维软件画图的方便之处。

网友(点评):
不过用习惯了回来画2D很别扭。哈哈

楼主:
实在感谢上面的几位,其实我自己给大圆大概设计了一个尺寸,竟然画出来了。。。。。。。。。。

网友:
原图应该缺少一个尺寸,只要再多一个(任何一个都行)就很好画,我假设大圆弧与R11相交于中心线上画出来是这个模样

网友:
请问各位,这个零件的大致加工工艺怎么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恩,这就是三维软件画图的方便之处。

对啊,我当时把CAD当成solidworks来画,先画线,后标尺寸,再改尺寸,恩,改的只是尺寸。

网友(点评):
这个情况经常有的。呵呵

网友(点评):
不过2010以后CAD也参数化了。貌似2004也能参。不过没用过。

网友:
给出大弧度的半径就可以做出图来。

网友:
缺大圆弧的标注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啊,我当时把CAD当成solidworks来画,先画线,后标尺寸,再改尺寸,恩,改的只是尺寸。

哦,这我倒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