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准确和精度比较高的传感器

楼主(2013-05-04):
大家好,我目前有个问题。我想在磨床上装一个传感器(不知道怎么选合适的传感器),那传感器可以比较精确的测出高速砂轮运转时的振动的偏移位移,当偏移位移达到一定距离时,砂轮架电机会自动断电(或磨床自动断电)。求大侠的指导。谢谢了

网友:
主动测微传感器

网友:
不知你是何用意,你指的是外圆磨?无芯磨?或是平面磨?砂轮装机前都是要经过动平衡校正的,然后用金钢笔修整再使用,砂轮的安装也是相当牢靠的,只要砂轮动平衡校好,砂轮本身无破损,按理使用过程中不太可能出现振动偏移的,而且使用过程中,你直接用传感器去断机器设备的电源不太可取,很可能会导致产品报废,应该另找解决办法。

网友:
同意3楼的观点

网友:
这个不科学

网友:
你好,目前除光学栅格测量技术外,没有很好的设备能测量非金属砂轮的位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