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米长30粗的细长轴,公差加减3丝,如何在车床上加工?

楼主(2013-05-04):
一米长30粗的细长轴,公差加减3丝,如何在车床上加工?

网友:
这个用磨比较容易达到的

网友:
直接买成品轴。

网友:
加工这根轴时,主要问题是要解决轴的刚度问题。解决刚度问题,工艺上可以加跟刀架或中心架,采用小背吃刀量,多次进给。刀具上采用90度到93度主偏角,大的前角,如果可以的话做一个工装嘛!将工件拉直后,再配上前面的方法车削,效果就好了!

网友:
直接购买直径30的直线光轴,外径公差为-0.007~-0.02MM,完全满足你的需要,轴两端如果需要再加工的话,可先进行退火再行加工便是,成本低。

网友:
这个上回有看书。
一夹一顶,反刀从车头往顶针拉,当然顶针最好是活动弹性顶针,会自动伸缩的。当然跟刀架一定的。
长杆最好先调质。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无心磨

网友:
车工怕车杆,钳工怕打眼儿。

网友(点评):
铣工怕长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