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公差该如何选取?

楼主(2013-05-05):
请问各位前辈,线性公差该如何选取?与孔跟轴的公差配合选取一样吗是不是长度65mm可以选取65h7???

网友:
h7是配合公差吧。线性公差属于形位公差。两个概念。

网友:
两个东西好吧,建议lz重新回炉

网友:
什么是线性公差啊!是直线度误差吗?

网友A:
为什么要选取公差?公差主要是根据产品功能要求来计算得来的,有时要考虑工艺能力。

网友B:
在极限与配合中,孔与轴有特定的含义。孔通常指工件的圆柱形内表面,也包 括非圆柱形内表面;轴:通常指工件的圆柱形外表面,也包 括非圆柱形外表面。你是想要这个吧

网友:
楼主说的是一般公差中的线性尺寸的公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极限与配合中,孔与轴有特定的含义。孔通常指工件的圆柱形内表面,也包 括非圆柱形内表面;轴:通常指工件的 ...

不是这个,我主要想知道线性公差该如何选取,我觉得长度公差不能用H7、h6这么选取是吧?今上午有同事这么选的,就争论了一下。不过还是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选取公差?公差主要是根据产品功能要求来计算得来的,有时要考虑工艺能力。

轴类零件装配后需要留有间隙,或者尺寸要求不严格时影响使用,比如说齿轮轴等等,这时候线性尺寸该如何选取公差?也按孔轴配合公差选取吗?

网友:
长度公差一般使用对称性偏差标注的,选择IT20级中的一个,然后将公差对半分给上下偏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类零件装配后需要留有间隙,或者尺寸要求不严格时影响使用,比如说齿轮轴等等,这时候线性尺寸该如何选 ...

线性尺寸里包括尺寸要素的尺寸,比如板的厚度,槽的宽度等,也有用于定位的尺寸,如一个孔到基准的距离。如果你的图参照是国标或 ISO, 对于未标注尺寸,参照国标1804 和 1184,或 ISO 2768,但你要在图上指定公差等级。

但我不喜欢这种标注法,我希望所有尺寸公差都可以在图上找到而不是去查标准。绝大多数美标的图都是这样处理的。

绝大多数国内工程师都不知道这些未注公差的完整含义。他们滥用未注公差,而不是根据产品功能要求来定义公差。这里的原因至少有:

  • 没有公差计算的意识
  • 错误的经验传授和延续
  • 懒惰

直接回答你的问题,绝大多数公差,都应根据产品功能要求(比如你的孔距离基准不能超过或低于某一值,否则你的部件就不正常工作,或影响产品使用寿命),装配要求等,再结合工艺能力综合计算得来(例外是标准件,板材,管件等原材料的公差)。即使是孔轴配合的公差,你也是基于配合功能要求来选取的。

另外,请使用形位公差根据产品功能来定义产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轴类零件装配后需要留有间隙,或者尺寸要求不严格时影响使用,比如说齿轮轴等等,这时候线性尺寸该如何选 ...

有配合的地方不管要求严格与否,都要标公差,无非是公差带给大点。对于线性公差如果有必要标注就计算尺寸链,还有的是参看线性公差标准,同时注意一点的是公差够用就好,精度高并非是好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配合的地方不管要求严格与否,都要标公差,无非是公差带给大点。对于线性公差如果有必要标注就计算尺寸 ...

那么是不是线性公差就不可以按h7、f8来选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是不是线性公差就不可以按h7、f8来选择了?

肯定不能嘛,完全不是一个概念。h7那是配合公差,用于轴孔的。大些字母是孔,小写字母是轴,

网友:
台湾公司不用GB IT等级什么的都要忘干了。

网友:
楼主想问的是H7这种公差能不能用在长度宽度等尺寸上。不能。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18个精度等级
IT1 IT2---IT18,越大精度越低。
长度公差的话根据基本尺寸选需要的精度,比如20长精度IT7在0.021,就标注20正负0.01,我是这样理解的。
一般用的时候长度稍微有点要求的话20正负0.1。

网友(2014-04-30):
引用 网友D:

那长度尺寸的公差范围应该按照什么标准来选呢?